Xilinx SPARTAN 系列FPGA 锁相环的问题

楼主(2010-03-30):
本人现在使用xilinx spartan系列的fpga,打算使用里面的锁相环dll产生一个时钟脉冲,我的要求是这样的,fpga输入时钟为30Mhz,利用dll产生2.048mhz的时钟,这个时钟分频利用dll可以实现么,如果能实现,将这个2.048的时钟分配给4个任意的io引脚,他们是否可以,且都能输出2.048Mhz的脉冲?谢谢了……

网友:
不能产生这个频率的时钟,换个输入时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锁相环产生的时钟和输入时钟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1 30/2.048=非整数分频,即使出来也是抖动大的,你完全可让系统有两个时钟源,其中一个是2.048整倍数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datasheet,里面有一章专门讲DCM的用法。
不是我吝啬讲,自己看印象会深很多,学会看手册是个好习惯。
输入时钟经过整数倍的分频和倍频后能达到的频率才能输出。
而这个分频系数和倍频系数也是有限制的,甚至输入时钟的频率也是有限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一片fpga上面加两个时钟源,其中一个使用2048的整数倍,专门用其来进行锁相?

楼主:
我看在spartan的手册里写的,可以的分频基数是:1.5,2,2.5,3,4,5,8,16,这是不是就说明此系列的fpga中经过DLL后的频率只能是输入频率除以以上数后的值?而不能实现任意频率的输出。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57679&bbs_page_no=1&bbs_id=9999
有一个dds实现任意频率输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