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自制简易手工SMT锡膏漏印网教程

楼主(2010-03-30):
制作材料,只要是硬的平的塑料板就行,薄一点的,各种卡壳很好,而且透明的有很多优点,比如容易对准等。

锡膏刮板,别告诉我你没有啊?

放在电路板上,用刻刀或者壁纸刀刻出焊盘镂空

用刮板把锡膏印刷上去,再用热风焊接。

网友:
嗯,可以用雕刻机

网友:
LZ也是沈阳的呀。这东西我打算用雕刻机雕。

网友: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学习!! 看来俺可以马上就能用到。
不过面积稍微大点的薄塑料板不太好找。

可以直接把焊膏层打印到透明不干胶上,然后贴到塑料板上,再用刀刻。。。只是如果引脚很多,会很累。

楼主:
雕刻机估计雕这么薄的塑料不行,钢网还差不多

网友:
100脚的芯片你能搞定吗?自己刻?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脚的芯片你能搞定吗?自己刻?

1、别抬杠;
2、100脚的不用这样对准,每边一条就行,焊锡膏的量不多的情况下,都不会连焊

网友:
做几个样冲吧,会快很多呵呵,

网友:
要是能用移印+加冲孔就比较好了,冲孔不定是方的,园的也应该行的。

楼主:
对,我用圆针头冲孔,很快的,没有毛刺

网友:
也可以用烙铁烫
搞完再用刀片刮平

网友:
方法态菜了 真的   怎么 不用 钢片呀! 原因1------要是 洞多 你 怎么搞
                 建议 楼上的还是要 腐蚀速度快~
                              0.3m厚度的 钢片 1小时就可以了 就地取材 (盐+充电器72v电动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详细讲讲啊。
还不知道钢片哪儿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详细点呀

楼主:
哈哈,把wxws吸引来了

网友:
估计13楼说的是电解法
找个大电流的DC电源,要刻蚀的钢网接正极,再找个金属板接负极
共同浸入浓盐水中通电(两个极板平行放置,不接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钢片这里有卖 标价30.60

更多DIY-SMT材料:这里网友wfl3030店铺

http://wfl3030.taobao.com/search-cat-57486581-160271989-U01UuNbN+A==.htm?checkedRange=true

网友:
不错的思路.小功率的激光机刻有机玻璃应该能达到钢网的效果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100脚的芯片你能搞定吗?自己刻?
1、别抬杠;
2、100脚的不用这样对准,每边一条就行,焊锡膏的量不多的情况下,都不会连焊

思路对头。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以后说不定用的上

网友:
有意思,什么都能 D

网友(2011-05-02):
累啊,为了省米,只好DIY

网友:
用胶片不好用的, 我几天就这样搞过
用雕刻机弄网, 胶片易溶的, 就算用刀片修得多平整都好, 刷锡膏时, 锡膏很沾在孔上, 且胶片放在电路板上容易打滑..不好固定

网友(2011-07-09):
淘宝上买个手机的万能刚片才几块钱,,没那个必要自己做啊!!不过无聊的话还是可以做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买个手机的万能刚片才几块钱,,没那个必要自己做啊!!不过无聊的话还是可以做做的。。。

万能?呵呵,有自己电路板的?包括各种0805,各种SOP TQFP?位置是按你电路板设计的?闹呢吧。那是手机BGA植锡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