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无线射频模块!!

楼主(2010-03-30):
现在有一个案子准备要射频模块来解决,一般的模块都是带单片机处理的,这样的模块开发周期比较短,可靠性好也高,但是成本比较高。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单纯的射频模块,不带单片机,所有操作都有设备的主控芯片完成。

说一下我的应用要求停车场人体感应然后控制设备运转,就是一台收到信号会操作其它设备进行联动。一个停车场可能有几十台这种设备,但是设备的控制点和输入点控制很简单。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分立元件的电台吧,500毫瓦就能满足楼主需求,至于价位嘛,肯定会有便宜的。

网友:
400RMB应该可以买到满足楼主需求的分立元件射频模块

网友:
这个直接用NRF905。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看下905的特性。
NRF905基本特性
工作电压:1.9-3.6V
调制方式: GFSK
接收灵敏度:-100dBm
最大发射功率: 10mW (+10dBm)
最大传输数率:50kbps
瞬间最大工作电流: <30mA
工作频率:(422.4-473.5MHZ)
======================================================================
接收发送功能合一,收发完成中断标志
433/868/915工作频段,433MHZ开放ISM频段可免许使用
最高发射速率50KBPS,10dbm发射功率条件下,配外置鞭状天线通信距离在300米左右。
室内通信良好通信效果,4层之间可实现有效通信,抗干扰性能强,很强的扰障碍穿透性能。
单次最多可发送接收32字节,并可软件设置发送/接收缓冲区大小2/4/8/16/32字节
170个频道,可实现多点网络通讯,结合TDMA-CDMA-FDMA原理,实现无线网络通讯。
内置硬件8/16位CRC校验,数据传输可*稳定,降低系统开发难度,。
1.9-3.6V工作,低功耗,待机模式仅2.5uA.
内置SPI接口,最高SPI时钟可大10M,也可通过I/O口模拟SPI实现。
NRF905模块应用领域:
车辆监控、遥控、遥测、小型无线网络、无线抄表、门禁系统、小区传呼、工业数据采集系统、
无线标签、身份识别、非接触RF智能卡、小型无线数据终端、安全防火系统、无线遥控系统、
生物信号采集、水文气象监控、机器人控制、无线232数据通信、无线485/422数据通信等。
======================================================================
微功率(10mW-1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200米左右)
中功率(100mW-20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视距600米左右)
中功率(500mW-27dbm)NRF905模块开发文档:http://www.moreway.net/soft.asp
======================================================================
=============================================================================

网友:
我司的SRW1012无线模块就是单纯的射频模块,不带单片机,成本低,体积小,方便楼主灵活开发,基本参数如下:

★ 工作频段:240-930MHz
★ 传输距离:>2000M
★ 最大输出功率:+20 dBm(100mW)
★ 低功耗:85mA @+20dBm(发射)、18.5mA(接收)、待机电流≤0.01uA
★ 数据传输率:0.125-256kbps
★ 接收灵敏度:-121dBm
★ 工作电压: 1.8-3.6V
★ 体积小(24*16mm)
★ SPI控制接口
★ FSK,GFSK和OOK调制模式
★ 工作温度范围:-40 ~ +85°C
★ 抗干扰能力强
★ 低成本、生产免调试.

深圳市罗尼电子有限公司(RF模块、射频模块、无线通信技术方案提供商)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755-83011774  手机:13823645403
QQ: 143439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