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相位记忆功能,有谁能给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2010-03-30):
看到一些简单介绍说 “ 驱动器在断电时处于某一相位,下次上电时如果和此相位不同,电机就会“抖动”一下,为消除抖动就必须把断电时的相位记忆住 ”
不明白的是:记忆此相位目的是要记忆电机所处的相位吗? 如果断电后, 人为或外界振动造成了电机转动, 再上电时,是不是此功能则可能失效?

初次接触这个东西,烦请各位给解说一下...

网友:
哇,还有这事,看来我out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环控制的步进机,人为造成了电机转动肯定不能记了。现在的大部分步进驱动器都有掉电记忆功能,就是掉电时的相位是哪里,上电就要恢复相位。这样尺寸是不会变的。

不过交流伺服电机是绝对编码器的,是不怕人为转动电机。

网友(2010-12-23):
步进电机断电之后就没扭矩了. 要是谁手欠转了一下或者受振动冲击改变位置超过了一个周期, 记住相位也没用.

除非没电的时候用闸憋住.

网友:
可以使用带有绝对值功能的步进控制驱动器,寄存器可时刻记住步进电机的位置,当电机掉电后寄存器依然存储掉电前的位置

网友:
步进电动机运行的时序为8个,假如停在第4步,板并断电,重新上电后,如果在4号位置上直接开始驱动第1步就会出现一个跳步。
如果系统还能记得目前还处于第4步,那么就能够正确发出命令走第5步或第3步。

网友:
应该是绝大部分驱动器没有掉电相位记忆功能,尤其是采用常见专用IC的步进驱动器,专用IC上电后复位脚的复位信号会将电机相位复位到初始值,上电的抖动应该是无法避免的。就算是用绝对值的伺服电机它也得判断和修正一下,也可以看成是抖动。或者严格来讲,不存在上电不抖动的电机。
关键是这种抖动对你的应用影响有多大?最好是记录绝对停机坐标,上电后系统复位核对原点,再运行到断电前的绝对坐标恢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