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149是不是不能烧写PIC16F716啊!

楼主(2010-03-3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K149编程器,它可以读写其它芯片!但是对PIC16F716就只能读,但是写就不能!总是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貌似716比较特别的,你要查一下149是否支持
我以前一个同事好像是按照712烧的,详细情况忘了

楼主:
里面写着是支持的!但是烧写程序的时候又提示出错!而K149又没有712的芯片!
以下是其芯片!

网友A(2015-03-17):
大神想请教一下,pic16f711怎么烧写程序?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想请教一下,pic16f711怎么烧写程序? 谢谢

首先要有一个得力的开发工具,ICD3是你的最好选择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想请教一下,pic16f711怎么烧写程序? 谢谢

你确定是PIC16F711 ?  应该是PIC16C711吧!    便宜的PICSTART-PLUS (1000左右) ,   贵的MPLAB-PM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PIC16F711 ?  应该是PIC16C711吧!    便宜的PICSTART-PLUS (1000左右) ,   贵的MPLAB-PM3

恩, 是的 , 是PIC16C711。  话说这个片子是一次性的,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该如何是好呀。难不成要准备一堆片子受虐吗,想想也是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是的 , 是PIC16C711。  话说这个片子是一次性的,在开发产品的时候该如何是好呀。难不成要准备一堆 ...

pic单片机的好处是引脚兼容性和程序的可移植性,PIC16C711是旱期的18引脚带AD的芯片(价格反而贵),没什么特殊可以用好多芯片去代替它(目前都是可擦写的F系列--官网上找找), 如16F716...PIC16F1826/7(这个是49条扩展指令)....
另PIC的20脚及以下的单片机很少带在线仿真调试功能, 我一般是在28或40脚的芯片上仿真调试(kit2或kit3很实用)程序,然后再稍修改一下到具体使用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