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无线通信代码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30):
想用avr与si4432配合进行无线通信连接,看到买的4432芯片历程里有针对avr的代码,但其中寄存器设置环节中有代码
    SpiRfWriteRegister((REG_WRITE | InterruptEnable1), 0x12);
    SpiRfWriteRegister(REG_WRITE|OperatingFunctionControl1,0x05);//接收
但并没有看到对REG_WRITE的定义 不知哪位高手能说明它的含义
另外interruptenable1是设置指令还是?

网友:
interruptenable1定义的寄存器的地址,你看回它的技术文档就能找得到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其他也一样的

网友:
去我网站上下载应用手册吧。中文的。

网友(2010-07-27):
但并没有看到对REG_WRITE的定义 不知哪位高手能说明它的含义               是个数,0x80
另外interruptenable1是设置指令还是?                                   是05H寄存器

赠楼主一句

好好看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
REG_WRITE 是spi写操作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