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仿真时,一级放大时正确,两级放大时出现放大倍数出错。请指教

楼主(2010-03-31):
输入信号为1V峰峰值的正弦信号。经过两级放大后只有3V的峰峰值。。按计算来说应该是4v 才对的。主要是Q1输出后只有1.5V的峰峰值。但是如果不接Q2,Q1就有2V的峰峰值出来,不明白为什么?

压缩文件为仿真文件 。,,。

重新开始学习模电。。。。

网友:
不接第2级,放大倍数=R4/R1=2
接第2级,放大倍数= (R4//R6//R7//(1+beta)R5)/R1= 1.6  忽略 (1+beta) R5

楼主:
噢。。对噢,算第一级的时候要把后一级的阻抗也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