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中 如何重复一条走线而不删除原来的,请教如何让设置

楼主(2010-03-31):
如题!
不太好描述 protel 中走线时有时候为了走出一定的形状,需要把线堆起来,但是一但连上后原来的线就自动消失,不知道如何设置,使其不消失!

网友A:
在PCB编辑时,输入op,如下图所示.

网友:
LS好人,图漂亮,LOGO也靓

楼主:
搞定,谢谢老陈!

网友(2010-06-29):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 不知道在哪里改了,知道的说一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 不知道在哪里改了,知道的说一下哈!

pcb 画面,按 T  P  在PCB选项,找引用图片【1楼】rainbow 老陈

那个勾

网友:
.       .
          \`-"'"-'/
           } 6 6 {
          =.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  {|} `o
       \ \  /   .---.   \\ _  ,--'
        \ \/   /     \,  \( `^^^
         \   \/\      (\  )
          \   ) \     ) \ \
          ) /__ \__  ) (\ \___
          (___)))__))(__))(__)))

网友(2016-05-20):
忍了这么多年,以后不用再为这个问题头痛了,谢谢。

网友:
我找到了,快捷键 T P

网友C(2016-07-09):
引用 网友A:
在PCB编辑时,输入op,如下图所示.

请教一下老陈:99se中,能否不删除多余过孔,而只删除多余的线条?automatically remove这个选项线条和过孔都是不删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老陈:99se中,能否不删除多余过孔,而只删除多余的线条?automatically remove这个选项线条和过 ...

这个功能没有用过,我画的板子都比较简单,要多少过孔都是自己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