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AD中不同线宽如何处理的漂亮?

楼主(2010-03-31):
即使如何可以画成图中效果?

请教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看上去是用一条一条线画的.网络名还在那标着

楼主:
自己摸索出来了 的确是一条一条线画的 不是类似泪滴功能那样 前提是取消Pre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选项

网友(2011-06-03):
我压根就不搞艺术。呵呵

网友:
确实还比较好看,也希望知道是怎么做到的,2楼方法貌似不好使。

网友(2011-07-21):
一个线不等长,对信号传输有影响么

网友:
先画基本电线。
- 如果附加的区域不需要随着周边变化动态调整,Place - Region,放一个多边形区域即可。
- 如果附加的区域需要随周边变化动态调整,放一个Polygen,到时Re-Generate就行。

LZ位置的图是关闭了Remove Loop功能后,Place - Track,一根一根画的,比较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