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想做一块lm3s9b95的开发板,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2010-03-31):
现在市面上TI的lm3开发工具很少,只有周立功的几款,9000系列的除了原厂的好像没有,我觉得TI收购luminary后,lm3肯定会有很好的将来,最近比较有时间想做块开发板学习学习。
暂定主要资源:
100M LM3S9B95
8MB SDRAM
1MB  串行SPI flash
512kB SRAM 64MB Norflash
512B I2C EEPROM
支持SD卡
USB OTG
100M 以太网
温度传感器
1路CAN
1路串口
1路红外收发
1路音频输出
3.5寸触摸屏
预留电机控制接口
软件上兼容原厂的9b96全功能开发板。

大家看怎么样,有没有好的建议?到时候,我可以提供几块空PCB给需要的人。

网友:
SDRAM 大容量比小容量便宜好买吧

网友:
看datasheet上面好像SDRAM与SRAM不可同时被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不能同时支持,EPI被配置成sdram后,不能被更改,学习用的板子,可以分别学习SDRAM和SRAM,对了,这个资源应该也可以支持把你们的网络收音机移植过来吧,使用SDRAM会有优势吗?

网友:
用了SDRAM后,优势是大大地,但LCD就只好.没办法用总线来控制了.
不过现在看来,RADIO并不需要太大地RAM,但对于高速的SRAM有较大的需求.
所以,如果想用9B95做RADIO,用SRAM就好了,可以高速刷LC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收音机,需要高速刷LCD吗?滚动歌词也不太需要大量刷新LCD吧

网友:
总不至于去用GPIO模拟吧.那就太惨了.

网友:
好呀,灰常支持,我手里有9B96的评估板,也有音频部分的芯片TLV320AIC32BIPW,很多原件可以从TI网站申请,我有的,也可以寄给你。哈,你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手册,会有帮助的。DK-LM3S9B96_UM.pdfourdev_542587.pdf(文件大小:927K) (原文件名:DK-LM3S9B96_UM.pdf)

网友:
这个不错,如果允许的话,建议再加个485吧。

网友:
【7楼】 mawenwei 小马
---------------------------
这个板我能否申请一块?
相对于板子,倒主要愁到时是否芯片好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7楼】 mawenwei 小马
---------------------------
这个板我能否申请一块?
相对于板子,倒主要愁到时是否芯片好买.

额,这个板子,当时的报价425美金,呵呵,我们只有一个啊,还是去年从老美那边买的,不过,过段时间也许会有好消息--(注:我不确定O(∩_∩)O~)。

网友:
申请板子倒不是目地,能否先购买小量样片用于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9b96的资料我已经从网上down下来了,有需要我会和你打招呼的,呵呵。

回复 网友C:
谢谢,加上485

回复 网友A:
原厂的9b96开发板在使用SDRAM的情况下就是用PD口接的LCD,估计一般使用没有问题吧,我看TI的demo里还有俄罗斯方块、蜘蛛等几个小游戏,都用的这种方式,呵呵
我估计4月中下旬我的板子可以焊完,如果都能调通的话,到时候可以送给你们一块,支持你们的开源计划RT-Thread

网友:
关注 最近在学习lm3s8962

网友:
LM3S9B95好买么

网友:
我申请了8962,本来打算用LM3S做东西的,结果发现买不到芯片呀,很郁闷

楼主:
哪个型号买不到啊,好像TI的货源已经铺开了

网友:
mawenwei 小马:

LM3S9B95开始供货了吗?

网友:
楼主的板子做好没?能提供空PCB吗?

网友:
建了个cortex群 欢迎使用cortex的大牛及菜鸟加入

网友:
这种单片机没必要搞什么开发板了,用到了直接做即可

网友:
可以的话,也可以考虑加上AD采样通道.

楼主:
前些天没时间,对不起大家了,先上传带SDRAM的核心板原理图,我打算将SDRAM、LM39b95、USBOTG、microSD、Audio、2.8触摸屏等最在一个小板上,然后做一个底板扩展以太网、232、485、can、按键、数码管、SPI Flash、温度传感器、红外收发、电位器AD采样等,过两天上传底板原理图。

网友:
我也在准备LM3S9B95做项目,不过芯片还在申请当中!
1路串口是否少了一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LM3S9B95使用EPI接SDRAM后,又用IO口模拟了LCD,剩下的IO口不多了,现在还没规划化底板,底座的串口数量还没有确定

网友:
密切关注 想入手再lm3s   之前用了一下lm3s1138

网友(2010-05-18):
楼主板子出来了吗,我也想要一个,谢谢

网友:
看好TI的东东。

楼主:
板子已经做出来了,正在调试中,明天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板子资源为2路232,1路485,2路CAN

网友:
哇,上图来SeeSee

楼主:
今天终于把相机带来了,呵呵,上图,欢迎拍砖!

板子全貌 (原文件名:全貌.jpg)

底板 (原文件名:底板.jpg)

核心板正面 (原文件名:核心板正面.jpg)

核心板反面 (原文件名:核心板反面.jpg)

核心板Hello例程 (原文件名:Hello.jpg)

楼主:
板子终于焊完了,部分功能已调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说实话速度有点慢了,根据网友意见,和最初的资源有些变化,主芯片用的LM3S9B92,没有拿到9B95的样片,芯片还没有量产,所以样片比较少。
    TI接手后会芯片的bug进行了修复,目前版本C2,希望TI能借助luminary的stellaris系列打造成性价比高的精品。

核心板的资源如下:
1. 资源丰富、功能强大带总线扩展的LM3S9B9X系列80M\100M Cortex-M3主芯片
2. 8M或32M的SDRAM
3. USB OTG
4. 10M/100M以太网
5. MicroSD卡
6. I2S TI高性能立体声编解码芯片TLV320AIC23
7. 2.8寸带触摸的TFT液晶
8. 10pin的JTAG接口
9. USB供电或5V外部电源供电

底板资源:
1. 2路CAN
2. 2路232
3. 1路485
4. 1路IRDA红外收发
5. 6个按键
6. 4个LED灯
7. 音频线性输入、输出、麦克插孔
8. 1MB SPI Flash
9. 1KB I2C EEPROM
10. 蜂鸣器
11. 旋钮电位器
12. 20pin的JTAG接口
13. 全部IO口引出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

请问还有没有空板的核心板,能不能送我一片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漂亮……
请问还有没有空板的核心板,能不能送我一片玩玩?
等我把功能调完了,如果板子没有问题,我可以把多余的板子送你一块

网友:
惊奇的发现。。。LM的logo已经换成TI的了

网友:
上TI的网站,发现后来推出的现在还无法申请样片..小马出来爆料下啥时候出来sample?我们要用LM3S5000系列带外部总线EPI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上ti的网站,发现后来推出的现在还无法申请样片..小马出来爆料下啥时候出来sample?我们要用lm3s5000系列带外部总线epi的
呵呵,找代理商申请

网友:
想弄块玩玩

网友:
一个多月前申请的92B2还没发。5737倒还是很快的,三天就到了。现在用万用板搭了个,成功点灯。呵呵!看楼主的板子真是流口水啊!不知道能不能提供空板啊?有点小问题也没关系,直要能跑。

网友:
我也想要一片板玩下,不知道能不能送我一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漂亮……
请问还有没有空板的核心板,能不能送我一片玩玩?
等我把功能调完了,如果板子没有问题,我可以把多余的板子送你一块

好,多谢

网友:
真COOL,我也申请了两片9B90,一直没使用,不知道楼主是否还有空板,能否赠送或销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惊奇的发现。。。lm的logo已经换成ti的了

是的,现在都是TI的LOG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个多月前申请的92b2还没发。5737倒还是很快的,三天就到了。现在用万用板搭了个,成功点灯。呵呵!看楼主的板子真是流口水啊!不知道能不能提供空板啊?有点小问题也没关系,直要能跑。

回复 网友H:
想弄块玩玩

回复 网友I:
真cool,我也申请了两片9b90,一直没使用,不知道楼主是否还有空板,能否赠送或销售,谢谢!

回复 网友J:
我也想要一片板玩下,不知道能不能送我一片

现在还有几个小的功能没有调通,等调通后,我可以将多余的板子提供给大家,并将板子存在的问题一并发给大家,免得因为板子问题耽误大家时间

网友:
楼主能否先给我来一块.我也好先玩玩.
如果可以,按下面资料里面的地址给我发个邮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先给我来一块.我也好先玩玩.
如果可以,按下面资料里面的地址给我发个邮件.

可以

网友:
LZ发个PCB和SCH文件上来可以吗

楼主(2010-06-21):
回复 网友E:
漂亮……
请问还有没有空板的核心板,能不能送我一片玩玩?

回复 网友G:
一个多月前申请的92b2还没发。5737倒还是很快的,三天就到了。现在用万用板搭了个,成功点灯。呵呵!看楼主的板子真是流口水啊!不知道能不能提供空板啊?有点小问题也没关系,直要能跑。

回复 网友H:
想弄块玩玩

回复 网友I:
真cool,我也申请了两片9b90,一直没使用,不知道楼主是否还有空板,能否赠送或销售,谢谢!

回复 网友J:
我也想要一片板玩下,不知道能不能送我一片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先给我来一块.我也好先玩玩.
如果可以,按下面资料里面的地址给我发个邮件.

板子有些问题,如microSD卡的封装不对等,但可以通过掉线等方式实现功能,上面几位,如果需要,请将联系方式发给我,hw@realsense.com.cn,我在北京。

网友:
楼主,lcd界面做的真漂亮!(看看我自己的,干脆扔了,呵呵)

还有,usb口是mini-B型吧。我也用了,可是总感觉和usb导线接触不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lcd界面做的真漂亮!(看看我自己的,干脆扔了,呵呵)
还有,usb口是mini-b型吧。我也用了,可是总感觉和usb导线接触不牢。

TI的免费GUI图形库,做出来的效果很不错;USB口我打算换mini-ab的,那个支持otg,呵呵,没感觉接触不好啊,现在好多设备都用迷你口的,有些事micro型的,更小了。

网友:
很漂亮!~

什么时候公开出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空板已发出,快递费我出了,玩好了,别忘了把经验和大家分享。

网友:
楼主,USB功能调通了吗?

我做了块9b92的板,USB msc例程都调不通

网友:
太感谢了楼主了。到时候看能不能玩出点东西,也还要到这来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usb功能调通了吗?
我做了块9b92的板,usb msc例程都调不通

我的没有问题,usb otg、host、device的功能都正常

网友:
LZ好人啊,LM3S9B9系列的到底是80M还是100M的?都是Pin-Pin兼容的吧?

网友:
今天就受到了,谢谢LZ啊,还让您付了邮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空板已发出,快递费我出了,玩好了,别忘了把经验和大家分享。

不知道,lz还有没有空PCB?有的话能否送我一块,可以快递到付。

最近,正在搞LM3S 9 系列的东西。SDRAM我用的是2 块 GM72V66841ET7J ,做成的8M*16 bit。

网友:
回复 网友M:
lz好人啊,lm3s9b9系列的到底是80m还是100m的?都是pin-pin兼容的吧?

80M的主频, 1.25DMpis ,所以 80M x 1.25 = 100M

楼主:
回复 网友M:
lz好人啊,lm3s9b9系列的到底是80m还是100m的?都是pin-pin兼容的吧?
lm3s9b95是100M的,其他的最大80M,当然我试过了9b92和9b96超频到100M也没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潜在风险

网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LZ拿到了更高的版本,不过我从TI 拿到了IC ,是这个标注的。 因为Cortex M3的运行效率更高, 为1.25DMIPS ,所以在80M的
主频下,可以相当于100MHz的Cpu。 并不是这个芯片可以跑在 100M上。

网友:
老大,你做开放板的话 我是第一个客户:)
现在有没有做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N:

TI选型彩页 (原文件名:9b95.JPG)

汗,我看TI的选型彩页上,9b95标注着100,其他都没有标注,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回头我找TI的人确认下,谢谢69楼提醒!
不过我试过9b92可以超频跑100M,可能存在风险,呵呵

网友:
目前9000系列的芯片不好买

网友:
楼主有没有芯片  另外你的屏哪买的 好买么
也是SSD2119的控制器么
我已在9B92评估板上移植成功了 uCOS+uCGUI 我现在用这个3.5寸屏的速度N慢
看手册总线速度 读周期 竟然是100ns 也就是只能达到10M的速度
而读显示数据的参数竟然标着1000ns 只能达到1M 更慢了~~
我也觉得用SRAM好些 这样刷屏的效果好些 更可以用上DMA

楼主:
回复 网友O:

9000系列的芯片因为还没有量产,所以暂时不好买,我有一些芯片,如果有需要请发邮件hw@realsense.com.cn;
板子之所以使用sdram,因为这是Stellaris的特色啊,呵呵,液晶屏是LGDP4535的2.8寸

楼主:
回复 网友P:
老大,你做开放板的话 我是第一个客户:)
现在有没有做出什么呢?
马上就出来了,现在正在进行测试,谢谢您的关注,如有需求可以给我发邮件hw@realsense.com.cn,我们会不断丰富板子的例程,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如果做下一板的话,我建议留一个usb device 插座,和 一个usb host 插座,做成自动识别,device优先。不要用带id的otg座子。
预留一个ps/2的接口。这样的话,板子可以用 pc的 usb键盘和鼠标来操作。同时用键盘和鼠标的话,可以挂一个usb hub,或者一个是usb的,一个是ps/2的。另外,codec的line out 接 LM4880 做成耳机和外放自动识别的。我的QQ ,你有的。到时候,可以联系。

网友:
感谢LZ给我的pcb空板,用9b90 C1芯片焊上去可以跑,献上裸板图。试了一下usb uart可以正常用,其他的还没有来得及试。图片手机拍的,不清楚!

网友(2010-08-09):
板子还能申请吗?如果能我也想申请一块,多谢多谢
邮箱:
ldsheng@gmail.com

网友:
9000系列的芯片---支持SDRAM相当有吸引,但什么价格?  -- 最近LM3S货紧张呀

LM3S8962,ZLG也没有货,也没有9000系列的样品?

哪个有价格和样品??

网友:
我们买了版主的版主, MDK4.11下用了ulink2下载 提供的例程(qs_checkout)后, 出现的情况如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8957&bbs_page_no=1&bbs_id=3011

楼主:
回复 网友Q:
9000系列的芯片---支持sdram相当有吸引,但什么价格?  -- 最近lm3s货紧张呀
lm3s8962,zlg也没有货,也没有9000系列的样品?
哪个有价格和样品??

lm3s的货根本不紧张,应该说是很好的了,除了新的第四代Tempest系列还没有量产,但样片可以提供,以前的三代产品的供货周期在4-6周,在当前的环境下,应该算是很好的了,如果你有需求,可以联系我hw@realsense.com.cn。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怎么样可以买到你的9B96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R:
回复 楼主:
不知怎么样可以买到你的9b96板子。

83楼有我的邮箱,有什么需求,可以发邮件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S:
板子还能申请吗?如果能我也想申请一块,多谢多谢
邮箱:
ldsheng@gmail.com

你好,上次送的差不多了,新的板子我都已经贴好了,等我再找找看还有没有空板。

网友:
我问下还有空的板吗?核心板就行,我申请了LM3S9B95, 想学学,ARM就用过LPC2214. 我也是北京的, 方便的话我可以过去取.没板的话可以把核心板图发上来吗, 我自己做几块去.

我在西三旗上奥世纪这边

网友:
找到空板记得给我也发一块,我给你写过邮件的。

sunchao151@126.com

我也在海淀,我可以过去取

谢谢~!

网友(2010-09-24):
挺好 挺强大

楼主(2010-10-26):
上面的几位兄弟,最近总出差,没来得及处理开发板空板的事,很抱歉,不知道现在还是否需要;第一批寄出了空板,也没有得到反馈,估计是没有使用,导致后来寄空板的热情不高,这里表示抱歉了;希望拿到pcb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些经验;现在还有第一批剩下的4块空板,我想把他们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怎么送出去会有好的效果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我们最近计划搞一个活动,以优惠的价格出售hellom3核心板,最后能让真正需要的人容易的得到它,最好不要只是得到后让hellom3坐冷板凳,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多谢。

网友:
jkhu 是个不错的人哪。。
还在坚持中,ti的人你联系了没有,之前48块板大家伙都没有赶上,这回跟他们说到说道,来个199之类的促销也行哈。

ti送样片这么大方,干脆就再大方些。不知道ti北京和ti上海哪个权利大,跟哪边谈比较有效果。
口碑促销,团购,现在还是很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几位兄弟,最近总出差,没来得及处理开发板空板的事,很抱歉,不知道现在还是否需要;第一批寄出了空板,也没有得到反馈,估计是没有使用,导致后来寄空板的热情不高,这里表示抱歉了;希望拿到pcb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些经验;现在还有第一批剩下的4块空板,我想把他们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怎么送出去会有好的效果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我们最近计划搞一个活动,以优惠的价格出售hellom3核心板,最后能让真正需要的人容易的得到它,最好不要只是得到后让hellom3坐冷板凳,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多谢。

支持,正想找9B系列的板!!快点出计划吧!!!期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T:
jkhu 是个不错的人哪。。
还在坚持中,ti的人你联系了没有,之前48块板大家伙都没有赶上,这回跟他们说到说道,来个199之类的促销也行哈。
ti送样片这么大方,干脆就再大方些。不知道ti北京和ti上海哪个权利大,跟哪边谈比较有效果。
口碑促销,团购,现在还是很火的。

今天晚上,就要和TI中国搞市场营销的人谈了,TI的人都是全国跑的,呵呵,除了销售不分区域。

楼主:
可能会采用两种方式,空板+主要IC的套件形式或核心板成品形式,大家有没有建议没有?

网友:
空板+主要IC的套件形式,感受下制作乐趣,哈哈

网友:
楼主你SD卡的BUG改过来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U:
楼主你sd卡的bug改过来了没?

早就搞定了,当时是封装有问题,已经给好多企业客户拿去做评估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空板+主要ic的套件形式,感受下制作乐趣,哈哈

100脚的芯片还是很考验焊接功底和耐心的,呵呵

网友:
空板+主要ic的套件形式吧!
自己焊接,练练手嘛,呵呵 ...
或者两种形式都提供,各取所需~~

网友: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LM3S9B95的34脚 PA6   35脚 PA7怎么配置成CAN  引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几位兄弟,最近总出差,没来得及处理开发板空板的事,很抱歉,不知道现在还是否需要;第一批寄出了空板,也没有得到反馈,估计是没有使用,导致后来寄空板的热情不高,这里表示抱歉了;希望拿到pcb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些经验;现在还有第一批剩下的4块空板,我想把他们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怎么送出去会有好的效果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我们最近计划搞一个活动,以优惠的价格出售hellom3核心板,最后能让真正需要的人容易的得到它,最好不要只是得到后让hellom3坐冷板凳,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多谢。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优惠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
我在北京海淀 如方面可否当面交流一下,并且想申请一块空板。

我一定会把我的学习心得放到网上来。

我的mail 地址 avrvsarm#163.com  请将#换成@

ps:Ti的M3系列芯片 我们有很好的渠道,可以拿到很有优势的价格。

网友:
回复 楼主:

空板+主要的ic套件好些,自己练手自己调试,学到的东西多些。嘿嘿,现在还有多余的空板么,可不可以寄给我一块?邮箱626699153@qq.com   。当然调试过程中的心得肯定会上传的,我是一名研究生,空余的时间还比较多,希望多学点东西,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V:
回复 楼主:
上面的几位兄弟,最近总出差,没来得及处理开发板空板的事,很抱歉,不知道现在还是否需要;第一批寄出了空板,也没有得到反馈,估计是没有使用,导致后来寄空板的热情不高,这里表示抱歉了;希望拿到pcb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些经验;现在还有第一批剩下的4块空板,我想把他们送给真正需要的人,怎么送出去会有好的效果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另外,我们最近计划搞一个活动,以优惠的价格出售hellom3核心板,最后能让真正需要的人容易的得到它,最好不要只是得到后让hellom3坐冷板凳,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多谢。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优惠价格是多少呢?

同问

网友:
好像是550,我在另一个帖子上面看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lm3s9b95的34脚 pa6   35脚 pa7怎么配置成can  引脚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6_CAN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7_CAN1TX);
    GPIOPinTypeCAN(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6 | GPIO_PIN_7);

可以参考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93360SBHUBS.zip(文件大小:4K) (原文件名:simple_tx.zip)

楼主:
看来PCB板+主要器件的DIY套件形式比较受欢迎,这个周末我会和公司商量,尽快有个结果给大家,感兴趣的人来顶一顶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X:

核心板的超值优惠价还没有定下来,具体的活动形式,我要和公司讨论一下,你楼下说的550,是我们现在HelloM3-9B9X的开发套件(包含丰富配件)的优惠价,本次如果搞活动,当然会是个让一般人或学生都能接受的价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资金不充裕的爱好者有机会体验TI M3的优越性能,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东西落到不需要的它的人手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我就是一名学生了,没那么多money呀~~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X:
核心板的超值优惠价还没有定下来,具体的活动形式,我要和公司讨论一下,你楼下说的550,是我们现在hellom3-9b9x的开发套件(包含丰富配件)的优惠价,本次如果搞活动,当然会是个让一般人或学生都能接受的价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资金不充裕的爱好者有机会体验ti m3的优越性能,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东西落到不需要的它的人手中。

听jkhu  永远的不知不知这么说,兴趣爆增啊!
顺便问一下,仿真调试用的板子是否一起出售?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X:
核心板的超值优惠价还没有定下来,具体的活动形式,我要和公司讨论一下,你楼下说的550,是我们现在hellom3-9b9x的开发套件(包含丰富配件)的优惠价,本次如果搞活动,当然会是个让一般人或学生都能接受的价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资金不充裕的爱好者有机会体验ti m3的优越性能,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东西落到不需要的它的人手中。

请控制在200左右吧,预先焊好主控mcu即可
8MB SDRAM  1MB SPI Flash  可以不焊。。。etc 不过想想还是预先焊好好点,sdram有点不好焊
保留最小系统和jtag口,lcd什么的都可以单独购买。 估计还能便宜不少。

帮楼主更新下原理图,要是有元器件封装库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2个问题:
1. 核心板上引出串口信号线(ttl即可)是否方便?
2. 核心板+液晶屏 什么价格?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X:
回复 楼主:
问2个问题:
1. 核心板上引出串口信号线(ttl即可)是否方便?
2. 核心板+液晶屏 什么价格? 谢谢

有预留的ttl串口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只焊主控芯片,这个不太好搞,我们都是机器贴的,要么都焊,要么都不焊,你这种需求大吗?
这样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你出于哪方面才这样考虑的?说出你的理由?

网友:
还是都焊吧,焊完也好顺便做个出厂设置,如果有个别需要不焊的,就另外卖好了

网友:
那还是空板,好了伐? 没量也上smt....

网友:
这个周末把活动的内容顶下来吧,虽然是学生,只要价格能接受,肯定会顶楼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T:
回复 楼主:
核心板的超值优惠价还没有定下来,具体的活动形式,我要和公司讨论一下,你楼下说的550,是我们现在hellom3-9b9x的开发套件(包含丰富配件)的优惠价,本次如果搞活动,当然会是个让一般人或学生都能接受的价格,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让资金不充裕的爱好者有机会体验ti m3的优越性能,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东西落到不需要的它的人手中。
请控制在200左右吧,预先焊好主控mcu即可
8mb sdram  1mb spi flas......

上次TI的那块8962板才48呀,所以我觉得这次控制在100左右最好~!呵呵

网友:
上smt的话,肯定所有能上smt的东东都会焊上去,其实也没什么不能上smt的了。上smt本身成本也不少的。
可能是最近人工涨价了吧,而且人工焊也不保险,----这很讽刺,我做过的东东都是能人工焊的,

要么老板赔本赚吆喝,这也是需要勇气的,,,,,
taobao上有人卖1块钱的核心板,,话说这样瞎写价格有点落伍的说

楼主:
基本决定会搞一个限量的DIY活动,但要大于50个人参与才有搞的必要,不知道有多少人感兴趣。

网友:
50个人肯定会有的,我第一个报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价格适中算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说一下硬件资源,还有价格啊,看看如何先~!

网友:
我也投奔这来了,

【124楼】 jkhu 永远的不知
积分:188
派别:
来自:北京 www.realsense.com.cn

你来带队吧,呵呵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不是又没下文了吧?

网友:
正在申请样片,呵呵,样片到手什么都好说了

【124楼】 jkhu 永远的不知
积分:188
派别:
来自:北京 www.realsense.com.cn

------------------------------------------------------------------
什么时候开始啊

网友:
楼上的朋友,哪里能申请官方的样片啊,求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V: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不是又没下文了吧?

当然有下文了,我已经开始制板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Y: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不是又没下文了吧?
当然有下文了,我已经开始制板去了

能不能先把活动的具体细节公布一下啊?

网友:
关注,不知道价格会怎样,想学学

楼主:
真的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由于TI那边做活动流程相对比较慢,怕大家等的太久,我公司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呵呵,套用一句流行语),先将活动开始,TI那边下次再一起合作。

   目前已经决定了活动细则,倾向于直接将核心板做活动,除2.8寸LCD不焊外全部由专业焊接厂上SMT焊接(如果DIY的话,因为芯片相对较密,新手焊接容易很难保证质量,会带来很大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活动价格239/189元,如果将使用心得或一些应用分享可以返还客户50元现金,实际价格189元,不带山寨图标的触摸LCD可以另外选购(50元),应该算是很优厚的价格了,第一次活动限量50套(每人限量1套),参加活动的人员满50人时,统一安排发放。

网友:
建议LZ另外开个帖子讨论,这个太挤了,核心板是这样的?框架可以先看看吧,触摸的LCD又是那一种呢?

不过我第一个报名了啊

网友:
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报名了!
请问下楼主,调试板是否包含在价格里?
干脆把所有东西罗列清楚,免得下面的朋友也来问东问西的!

网友:
好耶,,,
楼主上淘宝链接没?

网友:
最近较忙,又要做毕业设计,哎.....近期可能没时间搞M3了!!!
只能先放一放了,下次再参加!~~!!

网友:
139楼说的对,麻烦楼主把具体的东西都写清楚,不然都会问东问西的

网友:
支持一下!!  也有兴趣研究这个9b20  不过我还是先把8962搞定吧

网友:
刚看了下 低端的lm3s1000系列 64pin 的价格都相当有杀伤力啊 ,
lm3s1607
50 MHz, with 128 kB flash, 32 kB SRAM, a 32-ch DMA, and ROM preloaded with the StellarisWare Driver Library and BootLoader.
The LM3S1607 also features real-time industrial connectivity,
with an SSI / SPI controller, 2 I2C interfaces, and 3 UARTs.
The microcontroller also features intelligent analog capability,
including .8 channels of highly accurate 10-bit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 with the ability to sample at speeds of 500K samples
per second. Finally, the LM3S1607 microcontroller provides a 24-bit systick timer,
4 32-bit or 8 16-bit general-purpose timers, a watchdog timer,
a battery-backed hibernation module with RTC and 256 bytes of
non-volatile state-saving memory, a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so that only one supply voltage is required,

ps 有样片哦 1626也有样片
brown-out reset, power-on reset controller, and up to 33 GPIOs.

网友:
又好几天没消息了,纳闷中……

网友:
注意,LM3S9792会在明年一月进入ti的库存,,免费序列已经列出来了,有兴趣的可以买空板子等申请到样片,就能玩了

当然如果有人知道怎么搞定ti的样片购买流程的话,基本上除了运费和税都不是问题。

楼主:
新来了一批9b96的芯片,不过还是C1的,板子拿去焊接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最近出差,有几天没来论坛,抱歉。我想在淘宝上做个团购,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

楼主:
回复 楼主:

简单介绍下板子的资源,改天贴图,其实可以参考35楼的图
LM3S9B96
8M Byte SDRAM
USB OTG
以太网接口
TLV320AIC32B音频输出
MicroSD卡
全部IO口引出
留有8bit模式的2.8TFT接口,可直接焊上使用
支持外接电源和USB供电
留有ttl串口接口

核心板基本上可以体验lm3s9b96的丰富而强大优越性能,更可以体验safertos商业级操作系统。

楼主:
可加入TI LM3S交流QQ群:7957644讨论

网友:
其实主要是想问楼主这个活动,只卖核心板?没有对应的调试板吗?
因为我看官网上有出这个调试板,没有这个,东西买来要怎么调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已经做出了LM3S9B96的开发板,但调试中遇到一点问题. 问题主要出在USB的那个调试器上(FT2232D芯片+CAT93C46),尚未调试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V:
其实主要是想问楼主这个活动,只卖核心板?没有对应的调试板吗?
因为我看官网上有出这个调试板,没有这个,东西买来要怎么调试?

有调试板,这个不知道多少人需要,因为大多数人好像都有jlink了;如果需要也可以搞活动。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考虑是团购一批TFT LCD来跟板子一起卖呢?

楼主:
137楼已经说了,可以提供带触摸屏的2.8的TFT,因为采用的是8bit的并行接口,标准的2.8tft是8位和16位兼容的,但淘宝上大多数都不带8bit接口,如果需要可以选购。

核心板器件面(原文件名:DSCF2603.jpg)

核心板正面带2.8的触摸屏 (原文件名:DSCF2513.jpg)

网友:
nice,LZ什么时候开始出货啊?
核心板上是否带了JLINK的接口啊?
还有要问一下,是否提供原理图和PCB图啊?因为调试方便,需要知道对应的位置,当然楼主觉得怕我们去做板,可以去掉走线。

网友:
LZ,我们最近想做关于9B92的开发,但是IAR5.20版本的OPTIONS的DEVICE中并没有9B92的选项,想请问下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的IAR,另外用的驱动库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LZ 你好啊   我也需要LM3S9B96的 板子  等很久了啊?

楼主(2010-11-25):
给大家回复了邮件,有谁还没有确认hellom3-9b96核心板活动的邮件?请查收邮件

网友:
收到邮件恢复了.怎么付款,我也在北京,直接去你们公司拿可以么?

网友:
请问下楼主lm3s9b95芯片好买吗

网友:
楼上的各位好!我也很想玩下M3 已经从TI申请了9B96 我现在还没有JLINK 因为以前还没有接触过ARM ,弱弱的问一下 下载程序是不是要买个JLINK?

楼主:
Jlink、ulink、H-JTAG还有RS-LMlink都可以,使用串口下载也可以(出厂预置了bootloader),只是不能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厂预置了bootloader”如何使用啊?
我试了好多种方法都不行的...

网友(2011-02-09):
我也想要一块,不知道如何报名啊?

网友:
我也是想要一块,不知道如何报名啊? ???

网友(2011-04-11):
怎么老大还不给个酷呢?

网友:
欣赏这个板子。

楼主(2011-05-18):
回复 网友Z:

ROM中预置bootloader,可以使用lmflashprogramer用串口或以太网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
其实我想说lierda出的这个小核心块看上去比较用心在做,,

网友(2011-06-26):
想玩玩LM3S9 的网络部分。。。

网友:
mark,近期在学习9B96

网友(2011-08-20):
请问楼主原理图更新了吗?

网友:
正在学习M3中呢,请问评估板可以申请到?

网友:
请问现在还可以买么?

网友(2011-10-08):
正在学习LMS3S, 请问液晶屏淘宝上啥价钱?

网友(2012-04-01):
支持~~支持~~

天降之物OVA全集 百度影音

网友:
LSD-TEST3S9B96-01_V1.

网友:
怎么没有结果了,买板子的链接在哪呢

网友:
楼主还在做这个板子吗?

网友:
支持,正需要呢

网友(2012-07-3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7楼】 mawenwei 小马


是的,LM3S9B96市面上使用的人不是很多,咋不用LM3S9B92/LM3S9B90呢,这个就大把的货的。

网友(2014-06-06):
兄台的开发板一定做的很好啊!有资料给共享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4-10-31):
流明的芯片已经非主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