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的C编译器是否支持 inline ? 或者有没有替代的办法

楼主(2010-03-31):
inline 可以指定编译器不调用函数而是把函数的代码直接插入 (没有调用函数的损耗,但是会增加代码的长度)

iccavr 是不支持, 别的编译器呢 ?

有没有替代的方法 ?

网友:
IAR,GCC支持。

其他不知道。

网友:
宏定义可以吧

网友:
支持,但是具体是否inline并不由关键字制定,而是由编译器自我决定。
就是说,用不用没什么实际意义。---g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但是具体是否inline并不由关键字制定,而是由编译器自我决定。
就是说,用不用没什么实际意义。---gcc

IAR,GCC还有强制 inline

IAR:
#define __always_inline__  _Pragma("inline=forced") inline

GCC:
#define __always_inline__ inline __attribute__((always_inline))

typedef unsigned char critical_flag_t;

static __always_inline__ critical_flag_t CriticalEnter(void)
{
      critical_flag_t flags=SREG;
      cli();
      return flags;
}

static __always_inline__ void CriticalExit(critical_flag_t flags)
{
     SREG=flags;
}

#define CRITICAL()\
  for(critical_flag_t __flags=CriticalEnter(),__ToDo=1;__ToDo;__ToDo=0,CriticalExit(__flags))

    critical_flag_t critical_flag;
    critical_flag=CriticalEnter();  //内联
    …………
    CriticalExit(critical_flag);    //内联

或者:
   CRITICAL()   //内联
  {
    …………
   }

网友:
我找找看,我印象很深,GCC-AVR对于inline不报错,但是不保证起作用。。。

网友:
GNU.ORG上面是这样说的http://gcc.gnu.org/onlinedocs/gcc-4.0.4/gcc/Inline.html#index-inline-functions-1808

By declaring a function inline, you can direct GCC to integrate that function's code into the code for its callers. This makes execution faster by eliminating the function-call overhead; in addition, if any of the actual argument values are constant, their known values may permit simplifications at compile time so that not all of the inline function's code needs to be included. The effect on code size is less predictable; object code may be larger or smaller with function inlining, depending on the particular case. Inlining of functions is an optimization and it really “works” only in optimizing compilation. If you don't use -O, no function is really inline.

Inline func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ISO C99 standard, but there are currently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what GCC implements and what the ISO C99 standard requires.

网友:
ICC 报错 不支持 还是我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

网友:
在WinAVR20070525中,用了关键词static后就是内联函数了。当然要在同一个文件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