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在modbus通信中的应用的疑惑

楼主(2010-03-31):
接收fifo,的触发等级的比如设置为5,那么要等接收的数据大于5才可以产生中断,假如事先不知道接收数据的长度,那么怎么将fifo中的读出来呢,怎

么知道fifo到底接收了几个数据呢?并且不多读!

比如:modbus可以使用fifo吗?发送肯定没问题,就是接收不好办。感觉接收fifo的功能使发送fifo功能没有一点作用,因为fifo功能工作与否是一起的。。

网友:
呵呵。你是什么硬件平台?如果fifo没满,但是报文结束时他也是会产生中断通知你的。一般来说开启fifo可以提高效率的。

楼主:
"但是报文结束时他也是会产生中断通知你的",

请问这是不是需要开接收错误中断(使用其中的超时中断)???????????

于是我是将触发等级设定为1.这样就相当于标准SCI的接收。那么接收FIFO就可以说没用上。

网友:
你fifo触发深度设置为8的话,每次有效数据中断时只接收7个。这样总是还是留下一个数据在fifo中。当超过3.5t到4,5t没有再接到数据的话,超时中断,然后把剩下的数据接收完成就可以了。U0LSR最低位可以判断FIFO里还有没有有效数据。一直等待,直到为0时代表数据全部接收完毕。我用的是lpc2364.这种处理方式很适合用于modbus。

网友:
STM32如果能有一个接收超时中断的话,做MODBUS就完美了。收发都有DMA了,只要再加一点点的硬件就可以实现了,不知道为啥不做。呵呵

楼主:
楼上,你说的是ARM吗?

F2812的fifo在接收的时候,当当前数据大于等于触发等级的时候触发中断。如果小于触发等级那么是不是要靠超时中断呢?而且就算进入了中断也不好判断这次接收的数据到底是几位。万一有时fifo原来就有数据,那么如果全都读走的话,那么久会将以前fifo的非本次接收数据也读走,那么在modbus中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