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D卡使用SPI方式,每200多ms写一块数据到SD卡,等待完成时间太长问题

楼主(2010-03-31):
如题。由于我们产品中使用了SD卡做存储数据用,产品是电池供电,对功耗有一定要求。
    SPI方式工作时钟4M(单片机能提供的最大值)。
    现在有一批KINGSTON的2G SD(均是行货)卡写块操作电流比较大,我们写速度要求不高,每512B/223ms写一次卡,SD卡工作电流在几mA到40mA左右变化,这样使电池耗电比较快。以前的卡也是kingsdon的2G卡,工作电流只有2mA左右变化(由于写速度慢,所以比较小)。
    通过跟踪代码发现,电流比较大的原因是等待SD卡完成响应时间比较长,有的块比较短,比较长电流达到40mA,时间短电流只有2mA左右。
    请各位大侠解释今年买的一批2G的SD卡为什么有的块响应时间很长,有的块响应时间又很短?怎样知道SD卡响应时间特性?

    kingsdon的2G SD卡(金手指下绿色板)写块响应时间均比较短,而今年的黑色的SD卡写块时间比较长,在我产品中测试6、7个SD电流变换很大。产品都是行货。请各位帮忙分析解答,谢谢

网友(2013-03-06):
一直以为SD卡电流不大,所以没怎么关心。
工作电压
2.7V - 3.6V
运行电流: <30mA
启动电流(初始化后) <100uA
启动电流(初始化前) <10mA
看来不同卡差别蛮大的,SD的供电得照着100mA预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