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lm311出错,no model specified for lm311

楼主(2010-03-31):
我在用Proteus做一个电路仿真的时候使用到了LM311,电路做好后,出现了no model specified for lm311,在网上查到 那句话的意思是“芯片没有相应的仿真模型”,但是我找了别的几款类似的比较器也都没有,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
谢谢了。

网友:
To 【楼主位】 huanxin1456

在你绘制电路选择LM311元件时,已经警告过你了——它没有仿真模型。
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选择有仿真模型的类似品种替代。

楼主:
谢谢JQ_Lin :
在元件库是可以找到的,可以绘制电路图 仿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句话,我用别的代替(如lm111或lm211)也不成功,同样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元件图都有的话,应该是可以仿真的。怎么会这样?

网友:
【2楼】 huanxin1456
在元件库是可以找到的,可以绘制电路图 仿真的时候才会出现这句话,我用别的代替(如lm111或lm211)也不成功,同样是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元件图都有的话,应该是可以仿真的。怎么会这样?
=============================================================================

“在元件库是可以找到的,可以绘制电路图”,没错。但它还没有建立可用的仿真模型。

再重复一遍——在你绘制电路选择LM311元件时,已经警告过你了——它没有仿真模型。
注意看——点选元件的窗口的右上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因为电路仿真模块模型文件,而你所选用的LM311元件没带模型文件,见元件preview:NO Simulator Model.所以是一定不能仿真的。LM111、LM211也同理。你应选用LP311。祝好运!!!

楼主:
谢谢hh75816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还想问你一下,是不是这个软件支持的模拟器件不是很多,只能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吗?但是我应该怎么找呢?因为我不知道那些器件功能相同。
(要不只能问你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怎么才能扩充proteus的仿真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