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第二版的朋友帮忙量一下各处电源对地的电阻,我的还没有调通。谢谢!

楼主(2010-03-31):
如题
我的M16的程序下载不进去,提示0x1校验失败。
请拆下键盘板量一下C9(1117旁边)两端的阻值?以及FPGA板上C65,C17(1117旁边)两端的阻值?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总的电流多大?

网友:
我测了一下按键板电流12mA左右(没有接显示),不知道对不对,程序可以烧进去,但老是提示单片机特征字不对,而且每次读都不一样,我估计是我下载线不好,(淘宝上买的USB ISP 下载线)。大概试了十来次,芯片就提示不能编程,不知是不是芯片锁死了。

楼主:
原来键盘显示板上的ISP口没有接电源,必须上电才行。

回复 网友A:
没上电,看不出电流有多大,我用双龙下载线,它能从ISP供电,这个板子没有连这个线,所以不能下载。

楼主:
测了一下
C9 7XX欧
C10 9k 6k
C7 5.8k 4.2k
C17 5.8k 3k
C65 500欧
万用表正负极反过来接测得数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