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电感、电容和运放搭个振荡电路,脉冲波就可以,这个电路单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0-03-31):
有没有人有成熟方案?

网友:
图中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疑似不可以接地,否则正反馈的途径就被切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运放的同相输入端疑似不可以接地,否则正反馈的途径就被切断了。

不接地可能还不会形成正反馈呢。这个电路是典型的电容三点式.....

网友(2011-03-11):
经典的反相器晶体振荡电路,把晶振换成电感,反相器的输出到电感的一端接个限流电阻,振荡波形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