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2008 如何注册控件

楼主(2010-03-31):
编译说 “未在此计算机上注册ActiveX 控件{xxxxxxxxxxx}”
如何解决?

楼主:
注册ActiveX控件的几种方法

文/黄昱

  使用ActiveX控件可快速实现小型的组件重用、代码共享,从而提高编程效率,降低开发成本。但是ActiveX控件对于最终用户并不能直接使用,因为ActiveX控件必须先在Windows中注册。注册ActiveX控件一般来说有六种途径,它们有各自的优点,运用范围也不同。

  Regsvr32.exe注册

  Regsvr32.exe位于Windows目录的system子目录下。点击Windows的“开始→运行”菜单,在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命令:

  regsvr32 netshare.ocx &&注册netshare.ocx控件

  regsvr32 /u netshare.ocx &&解除netshare.ocx控件的注册

  如果netshare.ocx文件不在system目录时,还必须在文件名前加上完整的路径。除了regsvr32应用程序之外,Microsoft在它的Web站点上还提供了一个称为regclean.exe的程序,可以检查注册表并去掉丢失的组件在注册表中的条目。regclean.exe除了可以删除“悬挂”的条目,它还提供一个“undo”文件帮助恢复错误的删除。

  卧龙传说提醒:用regsvr32.exe注册ActiveX控件虽然简单,但需要用户手工进行注册,在不用时还需手工解除注册。

  VFP环境注册

  在我们进行程序设计时,VFP本身提供一个注册ActiveX控件的方法。

  进入VFP环境,选择“工具→选项”菜单,点击“控件”页,选中“ActiveX控件”单选按钮,在列表框里显示所有已经注册的ActiveX控件,这时,点击右边的“添加”按钮,选择需要注册的ActiveX控件文件,“确定”后完成注册。也可以在表单设计器的表单控件工具栏里拖动“OLE”按钮到表单,在弹出的选择框里选中“插入控件”单选钮,同样点击右边的“添加控件”按钮,来完成新控件的注册。

  卧龙传说提醒:本方法仅适合程序员在设计程序过程中手工进行,对用户而言,并没有实现在本地机上自动注册。

  安装程序注册

  大型应用软件一般都有一个安装程序,在安装程序中解决ActiveX控件的注册是较为理想的一种方案。

  在用户执行安装程序时,这些ActiveX控件将自动在用户机器上安装并注册。

  VFP7.0光盘所带的InstallShield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制作安装程序的工具,使用它可以制作出专业级的Setup安装程序,还可以注册应用程序使用到的ActiveX控件。而且,在以后使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卸载该软件时,安装程序会自动注销掉以前注册的ActiveX控件。

  加入代码注册

  首先,定义一个注册控件的函数:

  Function MyRegsvr ( lpcRegFilename, lplIsreg )

  If File(lpcRegFilename)

  lpcRegFilename = iif(llisreg, lpcRegFilename, [ /u ] + lpcRegFilename)

  Run /n regsvr32 &&lpcRegFilename

  Endif

  Return

  Endfunc

  然后就可以通过以下语句来调用该函数,并完成ActiveX控件的注册了(卧龙传说提醒:一定要注意控件文件的路径哦)。

  = MyRegsvr( "netshare.ocx", .T.) &&注册netshare.ocx控件

  = MyRegsvr( "netshare.ocx", .F.) &&解除netshare.ocx控件的注册

  注册函数注册

  上面提到运行regsvr32.exe应用程序将弹出注册是否成功的对话框,注意看内容“DllRegisterServer in netshare.ocx succeeded”或“UnDllregisterServer...”,其实,通常每个可用的ActiveX控件都有DllRegisterServer、UnDllregisterServer这两个自注册函数包含在其中,我们可以用定义API函数的方法(Declare <函数名> in <文件名> ... )来定义它,然后直接使用该函数来进行注册和反注册。

  同样,我们先自定义一个注册函数(卧龙传说提醒:请注意DllRegisterServer、UnDllregisterServer的大小写):

  Function DllRegister (lpLibFileName,isReg)

  isReg = iif(type("isReg")="U", .T., isReg)

  lpProcName = iif(isReg, "DllRegisterServer", "DllUnregisterServer" )

  Declare INTEGER (lpProcName) in (lpLibFileName)

  return &&lpProcName.()

  Endfunc

  然后,就可以通过该函数来完成ActiveX控件的注册了。

  = DllRegister( "netshare.ocx", .T.) &&注册,返回0表示成功

  = DllRegister( "netshare.ocx", .F.) &&注销,返回0表示成功

  Clear Dlls

  试试,是不是没有了弹出框的烦恼!

  卧龙传说提醒:该方法没有对ActiveX控件文件的验证,假如该控件没有有效的DllRegisterServer功能(即不具有自注册功能),也就找不到以上的两个API函数,照样会有错误信息弹出。

  API函数注册

  此方法的设计思路是:先将ActiveX控件载入内存,然后验证其有效性,最后直接在内存地址中执行其注册函数(DllRegisterServer、UnDllregisterServer)。其编程方法是:

  1、使用Windows API函数LoadLibrary载入ActiveX控件;

  2、使用GetProcAddress函数获取ActiveX控件中注册函数DllRegisterServer(注销函数为DllUnregisterserver)指针;

  3、使用CallWindowProc函数执行已载入内存的ActiveX控件注册函数(DllRegisterServer、UnDllregisterServer)。

  上面所述的ActiveX控件注册方法各有特点。经实际使用,效果良好。您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