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坤 麻烦看看这个电源能不能配

楼主(2010-03-31):
这里有几个问题
1:在你给的原理图中 power 连到那里去了(他是什么有何作用)
2:这里-5v有没有刚好的办法得到
3:我的图行不行,该如何改进

谢谢 指点
附件是我画的电源部分的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1.power连接的是面板,由单片机控制电源。
2.电荷泵干扰小,所以没有用开关电源
3.你的图我打开后文字显示不出来,现实的都是点

楼主:
原理图 (原文件名:ourdev_542690.jpg)

没有完成
还差些 麻烦帮着看看 该如何改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抱歉,你的图片不能放大,放大后字还是看不清

楼主:
再传的试试

再传看看  (原文件名:power.jpg)

网友:
ICL7660后面貌似还差个Regulator

网友:
楼主一直用logic画原理吗,佩服佩服

楼主:
ICL7660后面貌似还差个Regulator
这个我知道 是的还没有加上(加上就有-5V电压了)

我想知道其他部分 对于这个示波器 合适不?

power连接的是面板,由单片机控制电源。---能介绍具体连到单片机那个脚了么

从你的原理图看不出 还有 你fpga是全部的脚位都用了么 没用的话 没必要每个都连出来啊(似乎用网络)

网友:
回复 楼主:

POWER连接在单片机的PD4口上
fpga的所有脚位都用了

楼主:
to kunnsd
这里我附的原理图 除了-5V外 其他几个有没问题...

网友:
power原来这里回复了的 我还看了的 怎么就忘了在图纸上标注下呢 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