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50三极管做开关时杂波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用8050在300khz频率下工作,输入波形很好,射级跟随以后波形在上升沿跟下降沿出现一串振荡,有时候幅度很大,怎么消除这些杂波呢?求大侠帮忙

楼主:
浮起来,求助……

网友:
可以尝试在发射极串磁珠,发射极输出并联小电容(20P)降低边沿的电压变化率。还可以降低输出电阻、基极并联小电容等。主要目标是降低输出电压跳变的速率。这个问题 20年前电视机使用东芝 TA7607 行振荡推动芯片时出现过。出现的现象是行脉冲的上升沿太陡,辐射造成电视屏幕有 “行胡子”干扰。外接元件可降低干扰但不能完全消除。现代的单片机有EMI降低的结构,就是可以用户定义,降低端口电压的变化率。

网友:
还可以采用模仿音频放大器、运算放大器输出的串联互补结构,增加一个PNP 8550 管,在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有很低的输出阻抗。可以大大缓解振铃干扰。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答,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