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软件故障求助

楼主(2010-04-01):
单位称重软件运行出现故障.
显示" 运行错误 '6' 溢出" 不能打印报表.计算机COM口连接仪表,仪表是连续发送数据.请高手协助.

网友:
这些应该是数据处理那部分软件有BUG,仔细检查一下变量的范围,是否合适;
或者是报表里的行列变量跟报表的参数不符。。。
还是仔细检查一遍吧,这些问题都是在代码编辑阶段的粗心导致的。
呵呵~~~

楼主:
以前好用啊,还有一现象,用仪表COM口连电脑会出现USB 鼠标不能用.有冲突?

网友:
还有,仪表发送上来的数据可能出现了错误,这很容易导致溢出现象,以前遇到过,呵呵~~~
在数据通信安全上下点功夫吧,加进一些校验的处理。
仪表连接导致电脑设备不能用、死机,这可能是主板问题吧。呵呵

楼主:
仪表主板有问题,还是电脑主板有问题?

网友:
看看串口设置等有没有问题,尽量把usb的虚拟串口号改小,很多软件处理不了太大的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