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直流电机(PID)

楼主(2010-04-01):
各位大虾:
  电机为单相直流220/5.5A电机,采用50孔编码回馈转速,PWM占空比调速,IGBT驱动,不使用PID能正常运转,但是我想加入PID算法位置式调节,没有人指导一下,自己看了两天资料,调出来的程序是一上电就飞车,一上电就飞车,都不敢试了,这是强电,弱小的心灵受了打击!哎,有各位大虾,前辈指导指导吗?

楼主:
不对,是PID增量式! 根本不敢试了!

网友:
调试的时候应该分别调试,然后连接.比如你这个吧,应该采用别的电路驱动电机,用转速反馈和控制调节pid,看看pid输出是否正确,等调试好了再连接电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这是个好方法!下次调试就这样搞了,谢谢谢谢!

有没有类似的示范程序先供自己研究几天?

网友:
先找一个小电机低压调试,调试基本通过再用大电机调试!

网友:
使用TMC457控制芯片自带PID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