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JJ 值1.8W不?香港力德的

楼主(2010-04-01):
明天想去看看机器~ 最近急需这个东西....

官方网址:
http://www.hklidar.com/product/list.asp?product_id=132

产品说明:

·采用先进的数控系统,大屏幕显示,操作更简便,维护更简单,设计更具人性化
·采用独特的智能预算法,充分发挥电机潜能,实现在高速度加工,曲,直线同步,曲线更圆滑。
超大容量存储空间,可以实现完全脱机工作;
·采用USB接口与计算机通迅,瞬间完成数据传输,win98/NT/2000/XP下的热插拔,即插即     用
·兼容性更强:可兼容Type3/Artcam/Castmate/Proe/UG/文泰等多种CAD/CAM软件
·具有断电续雕功能
变频主轴,可一刀切割20mm厚的有机玻璃,适用于广告、模具、礼品、木工建筑模型等加工和制作
·配德国产双螺母消隙丝杆,进口产导轨
·独特的系统动态更新能力,用户可根据不同加工要求,自主更换系统的控制能力,从而有效的提高加工效率(请在厂家代理商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操作)

性能指标
参数

台面行程
300mm*200mm

工作行程
300mm*200mm*55mm

最高雕刻速度
6000mm/min

主轴
800W

主轴转速
6000-24000rpm

数据接收方式
USB

机器内存
32M

指令格式
Gcode or HPGL

主轴刀具
ф3.175&ф6.00

电源
AC220/50HZ

电源功率
2200W

驱动系统
步进细分

重量
50KG

注:技术参数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是香港生产的肯定不是真的。
香港目前没有这类工业。甚至,香港已经没有工业。
要说是香港的一般就是香港注册的公司在国内生产的呀,香港基本上也没有实业型工厂了

楼主:
恩,我也没看明白这个品牌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好歹有个牌子啊~ 阿莫给指条路 我只想找一个 质量过关的~~~`
别三天两头出问题~ 我用来加工塑料

楼主:
我对雕刻机 是一点不懂  只是着急给产品 加工外壳

楼主:
2W以下 没有选择?

楼主:
~~~ 明天去看机器~ 然后把照片 拍回来~   不知道能不能让拍~~~~

要价 1W8也不便宜 ..  现在办点事真难...

楼主:
QQ 上一问~ 阿莫的问题~~~... 不说话了....
能不能是 给我看 是什么牌子的去啦?

楼主:
我只问了 第一个问题
经过 好久 回答
常州 产 57的 步进电机

网友:
买阿莫的吧

楼主:
要命的是 我问啥 他也不答啊 只是让我去 看机器 ,又推荐了一个 23000的~~

·配德国产双螺母消隙丝杆,进口产导轨

这个是他们介绍的~~~

不知道这样的机器 如果 7x12小时工作 能工作一年不~

我想买阿莫得 可是我买不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要来特性曲线,看一下整个转速范围内的力矩情况。
标注的力矩是保持力矩,是静止状态下的最大力矩。有很多电机随着转速的上升,力矩下降的非常快。

我现在在做一款小型机器,需要用到力矩较大的步进电机,但是我没有步进电机的使用经验,在网上选了一款85电机,当时就看了他的静力矩参数,结果买回来一试力不够,看了特性曲线,才发现个低速高扭的电机,速度上升一点点,力矩就下降的一塌糊涂。

光看以下参数很不错的:

电机型号                           85BYGH450C-012
Model
步矩角                            1.8°
Step angel
机身长                            151
Motor Length L(mm)
相电压                            5.7
Rate Voltage
(V)
相电流                            3
Rate Current (A)
相电阻                            1.9
Phase Resistance ( Ω )
相电感                            22
Phase Inductance (mH)
静力矩                            9.3
Holding Torque (N.m)
引线数                            4
Lead Wire (NO.)
转动惯量                          3.6
Rotor Inertia(kg. c㎡)
重量                              5
Motor Weight (kg)

但是它的特性曲线(半步模式下,1200pps,也就是每秒3圈,力矩就下降成这样了):

我现在只能尝试一下提高驱动器的供电电压看能不能改善了。

楼主:
看来 我只能买回来 拆掉 大家研究了

网友:
绝对值,买个国内小作坊做的还要1.2W呢

网友:
这台机器出生地应该在合肥   有可能是嘉臣生产的

网友:
看外型,就是典型国产机.不同地方制造在设计上必有多少不同,骗不了人.
应该只是挂个名,好听点吧或是地区代理.在港开办公司就用正规途径
在Z.F.有关部门申请就可以了,手续简单,我认识好几个国内厂家都是这样,
100%国内人经营.听说是给人印象上好些,较正规.
明智消费者会看是质量及卖家信用,售后服务等.这却不简单,今天精雕亦
未达水准.一手买家还可以,二手买回来,在技术上问题,问也不用问,跟本
就不会理你.
简单问问卖家机器维修部在那里?听他怎样说大约就知道了.

楼主:
维修部 在深圳~ 梅林 那有店~~~   明天打算去 梅林 看看去 .. 他说了 是合资的企业~

香港跟国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修部 在深圳~ 梅林 那有店~~~   明天打算去 梅林 看看去 .. 他说了 是合资的企业~
香港跟国内

这个就是答案.
如卖家说是香港造的,你就跟他说将在港提货,机器是替朋友买,在港用.
这可免国内入口关税及运费,正规可平15-20%(机械设备),又试看看他怎样回答???
他们这种消售技巧已过时了.但最终都是要看实际价值,每人看法不同!
在我角度印象分已大减,有取巧成份.此外国内造不代表一定会很差!!!

楼主:
这个 我明白 ,但是我只想出2W以下的价格~ 还有更好的选择么?
有的时候想花钱~ 你发现 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台机器出生地应该在合肥   有可能是嘉臣生产的

我晕倒,果然是 嘉臣生产的....

http://www.jiachen.cn/product/list.asp?product_id=86

网友:
如果真是需要某类设备,预算范围限定的话,确实是痛苦的事情

楼主:
关键是够用 就好~ 如果是20W的价格 我可以开10套模具了~  那还费这个事情干什么呢?

什么都有个性价比 问题~ 产品 也没多大量 一年 几千个而已

网友:
看了一下,行程300x200,内存30M
对浮雕来说应该有点不够用?
用com口USB通讯,软件会不会是用文泰?

网友:
还有谁,像我一样还没睡着,呵呵
闪了

楼主:
上面写了 支持文泰~~ 不用内存不行? 其实 我就是想加工一些 饭盒那样的塑料外壳.不知道能胜任否....
连机 就行了,俺有的电脑

楼主:
去看了 机器 只能说 很失望~~~ 最大的失望 就是价格的失望....
唉~

主轴电机的功率 很重要么? 换成1.5A的 要再加2000块

网友(2010-05-07):
我看了一台,1212的,二手机,也要1W,值不?可手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