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下常用的双运放,最低电压1.8-2.7V左右,低功耗、低温漂、低失调(小于0.1mV

楼主(2010-04-01):
请大家推荐一下常用的双运放,最低电压1.8-2.7V左右,低功耗、低温漂、低失调(小于0.1mV)、低噪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下常用的双运放,最低电压1.8-2.7V左右,低功耗、低温漂、低失调(小于0.1V)、低噪声,谢谢

楼主的0.1V是否写错,是不是0.1㎷或0.1㎶?

楼主:
不好意思,是0.1mV。opa2330常用吗?

楼主:
rainbow 老陈,有Atmega169PA使用32.768KHz晶振的问题请教,你的mdn、邮箱和“ATMEGA169P驱动段式液晶(1/4Duty,1/3Bias,97段)成功!发贴祝贺![更新程序,时间显示已正常] ”帖子里面都有,谢谢了

楼主:
传感器零点输出0.1mV,最大输出4mV,实际供电使用3.3V的纽扣电池,传感器要求低电压的,最好能到1.8V,测量精度要优于0.1%,传感器要常用便宜的,使用仪表放大器怎么样?

网友(2013-02-26):
TDA1308  这个易找易用

网友:
TDA1308最小工作电压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