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09画的12层板

楼主(2010-04-01):
很多人用着protel,又瞧不起protel。总说其他软件功能如何如何强大,其实对protel的了解却不够。
一般的4-层板不去说了。
秀一下我画的12层高速视频信号处理板。

前后画了20多天。本以为8层能做下,结果不说信号完整,单单布线就走不开。最后用12层才搞定。3个电源层。

网友:
多贴几个局部高清图啊。
赞一个~!

网友:
强大,多放几张图啊,楼主

网友:
执着于99se,呵呵

网友:
楼主多放图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问楼主,那个金手指怎么画的?AD09里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弓虽的楼主,弓虽的帖子。

楼主:
全景图 (原文件名:12层视频处理板.jpg)
可以通过shift+S来单独显示某一层,否则层多了看起来乱糟糟的很影响心情。

用slice工具在敷铜上面挖洞,提高可焊性。比如BGA下边就不要敷铜了。敷铜还可以拖动边框来编辑大小。原来是铺网的多,不过最近好像都是铜皮了。

蛇形的等长布线。先布通,宽松一些,然后取最长的做标准。数字键1234可以微调。

敷铜严重影响显示和拖动速度。建议最后敷铜。可以通过增加powerplane来解决。在全部通过后再删除就可以了。

用层-栈来管理层可以把当前层放到顶层下边,这样在切换“上、下一信号层”就会很方便了。最后在管理一下层顺序就可以了。

退耦电容很重要。要用不同的值组合,在元件引脚附近,就近链接。

大的过孔很讨厌啊,总图上的FPGA上面的风扇固定孔---谋杀了我很多脑细胞的。鼠标中键很实用。也可以左右一起按。
ibm的trace point输入用作画图很爽。绝对不想鼠标那样累手。

今天传图好像总失败。。。。那天再把图补上吧。
刚刚补上图。

楼主:
金手指在AD系列的模板里边有。我把它做成库了。呵呵

楼主:
过孔盖上绿油,这样在手工补焊的时候就不会沾锡了。

网友:
你只用protel吗??

网友:
恩,金手指直接用AD09里面的模板。  去年用AD09画过4层的PCI-5V电压环境。 LZ这个强悍啊-12层,支持下。

网友:
画图玩得这水平,悲哀!!

网友:
等着看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画图玩得这水平,悲哀!!

我的水平比这差远了,岂不是更悲哀?请这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自己画板,三层的也弄不出,就是有点悲哀,你有意见啊。

网友:
厉害。。。大侠乃牛人也!

网友:
请问LZ 您在一楼所说的 “信号完整” 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您的板子里要3层电源呢?是不是在一个范围里。。有很多不同电压等级的元器件?用一个电源层无法将多个电源全部引过来?

我只画过4层

网友:
这板子,用allegro之类的画能快一点。
而且protel的仿真还是和Cadence/Mentor的没法比的。

楼主:
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个在高速板是很重要的概念。
实际上我这个板子的电源层还是少了。应该至少要4层电源才可以的。
多层板与平常的单双面板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布线层数的增加,而是由于专门的电源层提供的信号退耦作用。因为这个原因,同样层数的板子,性能可能差别非常大。
对于4层板,T、G、P、B应该是较为工人的分配了。同双面板相比并没有增加信号层,也就是说,就布线而言,没有太多优势。但是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如果4层板布成T、S1、S2、B---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还真见过---在中兴的电源设备里边就有这样的做法----而且看起来很像自动布线的结果。
对于6层板,一般来说T、G、S1、S2、G(P)、B是比较常规做法。好的做法是T(G)、S1、G1、G2(P)、S2、B(G)----仅有两个布线层。大概只有军品用的起了。
原则上来说,电源层和底层的信号阻抗是一样的,所以,退耦作用也应该一样。但是实际上,地要好一些。
我上面的板子也是折中了。应该至少做成8-4结构,就是说至少需要4层地来配合,但是由于有一个28x28的BGA,又不舍得用14层。。。只好采用9-3结构了。尽管中间用signal层做了大面积地,但是也只能是取巧而已。
这里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显卡、主板,厂家的公版多是8-12层,而很多厂家却能做到6-8层。因为只要把电源层拿掉,然后仔细梳理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做,没办法保证信号完整性--尤其是超频的时候。很多时候,超频能力就是稳定性。
原则上来讲,层数越多越贵,然后性能也会好一些。----坐专列、专机自然比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要爽了,是吧。

网友:
支持楼主.图真的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板子,用allegro之类的画能快一点。
而且protel的仿真还是和Cadence/Mentor的没法比的。

我在画之前也曾经尝试下载上面的软件,但是没有找到可用的版本。后来时间不允许就索性直接用protel了。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至少对于大多数朋友而言,4、6、8层是没有问题了。
我这个板子是一个视频采集、缓冲、处理、输出的。视频部分工作在1400x1050@60Hz。

我并不排斥其他软件。只是目前没有办法试用。何况protel并不便宜。
大家别告诉它我用啊,我可不想成被告。

网友:
图真的很漂亮.

网友:
漂亮,自己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
记号~~~楼主可以说一下怎么走等长线么~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走等长线,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
话说我用99se,经常出10、12、14、16层的板子。虽然公司有正版的AD6,还有allegro,仍然习惯用99se啊。

至于到底需要多少个底层,叠层关系,哪完全要看板子上的信号了。有很大一部分板子多是微弱的模拟信号,多数百个模拟模块,甚至信号网状交联,这样的板子地层少不了,叠层关系、底层分割都很复杂。

网友:
99se忠实fans。

网友:
一直用的99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LZ 您在一楼所说的 “信号完整” 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您的板子里要3层电源呢?是不是在一个范围里。。有很多不同电压等级的元器件?用一个电源层无法将多个电源全部引过来?
我只画过4层

画过4层板的不应该连这些基本概念还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板子,用allegro之类的画能快一点。
而且protel的仿真还是和Cadence/Mentor的没法比的。
我在画之前也曾经尝试下载上面的软件,但是没有找到可用的版本。后来时间不允许就索性直接用protel了。事实证明,效果还不错。至少对于大多数朋友而言,4、6、8层是没有问题了。
我这个板子是一个视频采集、缓冲、处理、输出的。视频部分工作在1400x1050@60Hz。
我并不排斥其他软件。只是目前没有办法试用。何况protel并不便宜。
大家别告诉它我用啊,我可不想成被告。

Protel比上面说的那两个软件便宜多了。

楼主:
我们这里统统卖3块,包退换。就是品种不新而已。

网友:
protel与ad09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
我以前一直用99SE,现在有些复杂点的板子,开如用AD6来画,结果规则设置不通过,线宽规则设置后,能生效,但是过孔规则不生效。比如我一个板子上有些线的过孔是20/40mil,有些线是15/30mil,但是,当把这些规则都设置进去后,实际布线的时候,永远都是默认的28/50mil,请教一下,如何设置这个规则啊?

楼主:
在布线的状态下(就是已经开始拉线条)按tab,然后编辑过孔大小,只要在规则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
这个默认的28/50的确很讨厌。有时候连续布多少次都是设置好的孔,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突然变回28/50.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是AD的BUG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要做一块板,也是FPGA,500多个脚的BGA封装,脚要全部引出,外部的电路不是很复杂。我以前只用Protel99se画过两层板,都是些小产品,这个是我遇到的最大的,所以有点吃力。我想问一下:这个板子大概最少可以用几层板,我原来的那个制板公司只会做四层板,哪些公司可以做多层板呢?制板费大概是多少?怎么焊接这个FPGA呢?

楼主:
那个BGA的具体封装是什么?
如果仅仅引出的话,是很容易的。但是要考虑板厂的加工能力以及信号完整性就不好说了。
我这个板子是0.15mm--6mil的线宽和线间距,完成孔径是0.3mm,焊盘外园0.5mm,没有盲、埋孔。

如果仅仅是fanout,可以考虑利用AD09的自动Fanout功能。挺方便的。

网友:
现在 线宽5mil,孔径10min/18mil 已经是普通工艺了吧?

楼主(2010-05-02):
兄台,1、2、4层板的加工精度和8层以上是没有可比性的。

楼主:
连续熬了三天,终于调试通过了。呵呵
1400×1050@60赫兹刷新,通过AD9887A采集,经过FPGA存入高缓,再经过卷曲计算后经过ADV7123输出。

调试心得是,FPGA的焊接似乎比TSSOPII要高。但是后者可以用烙铁更换,前者需要专业工具才可以。
记得为每一条时钟线加上钳位电阻。

网友:
顶 楼主 我也一直用AD9画图的 楼主强悍啊 学习了

网友:
可真有耐心啊 !   预祝你的AD9画的板子能够顺利调试成功哈,到时大家都等着想分享你的设计经验啊。

网友:
感觉自己幼儿园都没毕业啊

网友:
求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的下载地址,想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要画四层板了。。郁闷

网友:
考虑下99的升级成09~~

网友:
mark 一下
LZ好人,拿出来分享
学习学习
支持LZ

楼主:
画4层板要至少保留一个完整的地平面。至于电源,可以用plane也可以用layer。

网友:
强悍,像一块显卡了

楼主:
的确是块显卡。输入视频进行变形后输出。
主FPGA是Stratix系列,目前拿货要1000+
这个板子做完,批量成本在3000+

网友:
楼主强人! 请教一下 这么复杂 覆铜是不是很慢呀  我做了一块板子2层的  感觉覆铜好慢 15min  只能最后在执行这道工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覆铜速度问题请教 谢谢

网友:
呵呵和你比比还少2层 但是软件不是很重要 具体是操作轻松快捷

楼主:
敷铜速度似乎没什么变化,应该跟电脑配置有关系吧。
如果元件数量和连接复杂则会很慢。我这个板子,计算一个面的敷铜大概要10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楼主:
板子已经调试通过了。
主要问题是焊接和元件质量(我前后换了几次货源,最后才找到可用的……能在莫大这里买到的原件的人真是幸福)

网友:
膜拜中,泪流满面。何时我才能这样啊。用AD09的飘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可否发个做好的板子上来瞧瞧,大家仰视一下

楼主:
焊的很丑的,等工厂的回来再给大家看吧。

网友:
楼上提到的过孔自动50/28的问题,应该是Routing Via Style 设置的问题吧,首先要对Whole Board设置,再对NET设置,才会起效.至少对于99来说是这样.

网友(2010-06-01):
回复 楼主:

E7500 CPU  HD4350显卡 应该不慢呀

楼主:
1、参数设置
2、毒、马

网友:
回复 楼主:
敷铜速度似乎没什么变化,应该跟电脑配置有关系吧。
如果元件数量和连接复杂则会很慢。我这个板子,计算一个面的敷铜大概要10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受专利限制,不能采用先进的算法来改进敷铜!

网友(2011-04-12):
回复 楼主:

我的pci卡一直困惑于那个db头的焊盘到金手指的卡槽的距离,或者说是db头到板边的距离,有位以前的同事就做过一个偏差了1mm的,就是往外了1mm,结果挡片上不去!!晕!

网友:
貌似这个是ad9,不是p99

网友:
留个记号,等大侠做出来,看看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敷铜速度似乎没什么变化,应该跟电脑配置有关系吧。
如果元件数量和连接复杂则会很慢。我这个板子,计算一个面的敷铜大概要10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受专利限制,不能采用先进的算法来改进敷铜!

什么专利呀?这个怎么限制的?

网友:
请教个问题:我刚刚开始学画4层板,我是这样安排层的,顶层和底层信号和原件,中间两个内电层,第二层问GND层,3层为电源层。走先完成后发现底层并没有多少走线,所以在底层部分线路又做了GND的多边形填充,这样做是否适合,

   我这是普通的CPU控制板。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所有原件布局完成后,发现原件的字符没地方放了,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放这些字符。

网友:
学习了!同在哈尔滨,差距真大啊!

网友:
希望看到更多的高清图片。我最近在画S5PC100的核心板,用的六层,但画到一半画不下了。得改8层画了。pitch0.5.采用的是L1-L2盲孔4/10、L2-L5埋孔8/16、L5-L6盲孔4/10。用八层的话就得L1-L2盲孔4/10、L2-L7埋孔8/16、L7-L8盲孔4/10。最小线宽距3mil。等长什么的都弄完了。不过不会信号完整性分析,望楼主讲讲这个。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一直听人说用TRACE POINT来画PCB很爽,不知道怎么操作,请教楼主了

网友:
是啊,还有个问题,就是信号完整性分析怎么弄?

网友:
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在用ad09 winter,在原理图环境下,鼠标滚轮上下步进很小,在哪里调啊,pcb、word、pdf中滚轮都正常。还有,在布线时候,鼠标不自动捕捉焊盘了,放在焊盘上鼠标不变成圆圈,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后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第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敷铜速度似乎没什么变化,应该跟电脑配置有关系吧。
如果元件数量和连接复杂则会很慢。我这个板子,计算一个面的敷铜大概要10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受专利限制,不能采用先进的算法来改进敷铜!
什么专利呀?这个怎么限制的?

99se最基本得单位是线,覆铜本质就是用很多条的间距为0的走线平行填充,算法最简单但是效率最低。不知道AD09改进了没有
像cadence的基本单位是shape,覆铜就是按照间距规则把铜皮shape和焊盘过孔shape重叠部分去掉,可以瞬间完成。

网友:
LZ开源了啊
呵呵,开源是需要勇气的

网友:
请教大家个问题,过孔涂绿油和不涂绿油对于产品讲有什么不同,哪个更优?可靠性有没有影响。protel如何做?谢谢

网友:
软件本来就只是工具而已。

网友(2011-11-07):
楼主,能留个QQ或者MSN么 新手求教

网友:
不论画板时如何设计,最好在制板说明里说一下要不要盖绿油,这样才保险。盖绿油可以防止焊接时过孔粘锡,比如BGA下面的过孔还是盖绿油的好,防止短路 回复【99楼】zhousun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论画板时如何设计,最好在制板说明里说一下要不要盖绿油,这样才保险。盖绿油可以防止焊接时过孔粘锡,比如bga下面的过孔还是盖绿油的好,防止短路 回复【99楼】zhousun

在做板时就可以自己设置好过孔是否需要盖绿油。而且99SE,AD都可以设置,所以就没必要说明了。而且你说明只是说全部盖或者不盖。如果自己设置,那么你可以有选择性的,在你不需要盖油的孔就将它露出来。不要把板厂的工程师想的那么弱。对于一些制板工艺,它们比我们专业的多。只要都按规矩来,那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I:
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在用ad09 winter,在原理图环境下,鼠标滚轮上下步进很小,在哪里调啊,pcb、word、pdf中滚轮都正常。还有,在布线时候,鼠标不自动捕捉焊盘了,放在焊盘上鼠标不变成圆圈,怎么回事。谢谢

你是用的勾子软件还是直接在AD里面设置的。如果是用的勾子软件,那建议自己更改AD的快揵方式。具体见如下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443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cu_mouse&bbs_id=9999

楼主(2012-02-20):
回复 网友J:
请教个问题:我刚刚开始学画4层板,我是这样安排层的,顶层和底层信号和原件,中间两个内电层,第二层问gnd层,3层为电源层。走先完成后发现底层并没有多少走线,所以在底层部分线路又做了gnd的多边形填充,这样做是否适合,
   我这是普通的cpu控制板。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所有原件布局完成后,发现原件的字符没地方放了,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放这些字符。
普通板子可以这样做的。注意内电层的分割,对于高速信号需要保证内电层连续。差分信号则相对问题不大。

字符可以移位放置,保持字符相对位置同元件相对位置一致即可。参考电脑主板。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你好,可以加你好友吗?留一下QQ

网友:
楼主很厉害!画得很缜密漂亮。。。

       看楼主评论受益匪浅,希望楼主能多多分享你的PCB技巧。。

网友:
比起画板方面,我更佩服LZ的电路设计能力,

网友:
多放点高清图来等我们多学习下。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模板!!!

网友:
牛人中的牛人,不晓得楼主多大了?多少年的工作经验了?哈哈,真心很好奇。。。。。反正我这个牛人是挺佩服楼主的。。。。哈哈

网友:
画完这个图不得累死啊~~~呵呵,LZ好牛~

网友:
再次观摩

网友:
看着这个图还以为是官方的example呢~!@

网友(2012-10-29):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四层板,T,G,S,B,ARM与FPGA连接,发现ARM运行很慢,把电源层割掉,ARM运行变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电源层有两种不同的电压,信号层的信号有从上面经过,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板子估计我得画3个月,楼主20天,厉害

网友:
楼主确实很牛。我目前还只是两层板,悲剧啊!

网友(2012-11-30):
八错八错

网友:
我高频不会算···

网友:
下功夫了

网友(2013-02-26):
一开始看就觉得很像显卡,果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板子,用allegro之类的画能快一点。
而且protel的仿真还是和Cadence/Mentor的没法比 ...

allegro的动态覆铜很爽的 ,DRC检测更好啊,真的好用!

网友:
牛人啊!佩服

网友:
别只用层数来吓人,还是好好考虑一下你的板层堆栈吧

网友:
这个可是10年的帖子啊

网友(2013-08-12):
这么老的帖子 有出来了,骨灰级

网友(2013-10-13):
引用 楼主:
信号完整性分析。这个在高速板是很重要的概念。
实际上我这个板子的电源层还是少了。应该至少要4层电源才可 ...

膜拜,得跟LZ好好学学!

网友(2015-03-20):
都是大神,过来膜拜一下

网友:
蓝色鸽子,LZ你暴露了XD

网友:
过孔涂绿油好像可以防止锡珠产生,这个要在加工工艺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