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大电流 DC-DC升压板 3A

楼主(2010-04-01):
超小型大电流  DC-DC升压板 3A
超小型大电流 LM2577S DC-DC升压板 3A

用手机拍的,实物更漂亮!超小体积3CM*3.8CM

两只200UF/50V黑金刚铝电解电容,耐压更高性能更好!

无铅双面线路板,做工更精致!

新版 大功率升压dc-dc

输入最大电流3A ,额定工作建议2A以内。

外观尺寸:长*宽*高  3.8cm*3.0cm*1.38cm

效率百分之92左右

可调式高效升压电路 DC-DC升压器,输入电压(3.5至30)V,输出可调(4至30)V,输入最大输入电流3A,效率最高达92%,作常用的单节锂电3.7升5V做移动充电宝是轻而易举的事,3A驱动电流同时给多台手机、mp4等充电没问题.使用专用的大封装的升压芯片LM2577,并非绿豆大的升压IC能及,输出驱动功率最大达20W.
原理图整理好了就上传!也可找我免费要的QQ:529342859

网友:
好像还有一个LM2587可以到5A

网友:
这个 貌似不可以充满自停吧

网友:
【2楼】 coolmao
这个 貌似不可以充满自停吧
----------------------------------------------
这个 貌似楼主没有宣称是充电池用的  或者说有充满自停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 貌似不可以充满自停吧

应该没有。没看到电压检测比较的的电路。

网友:
老实说。。LZ你可能没看过多少锂电用的IC

网友:
锂电池的充电IC和开关电源可是不一样的呀,呵呵不是随便用一个开关电源就能做成充电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92%的效率,建议看看datasheet?有这么高?

网友:
给高电压的应急灯供电还是不错的。作常用的单节锂电3.7升5V做移动充电宝还需要多加个4056的电路

网友:
楼主没说是充电用的  为什么大家非要往电池上扯呢?

楼主:
我可没说有充电自动停这类的功能啊。我只是说可以提供如此大的电流。至于想用在哪方面,大家就仁者见仁了。电路设计仅起一个抛砖引玉之作用,好像各位看家评击的也太。。。。。有本事就针对外国去。。。。
      或是拿出你们的行动来,也亮下你们的好作品!如果只会说别人的这不好那不好的。还不如到口水论坛去PK好了。哈哈。。。

网友:
广告建议删除

楼主:
要删还是看完这个广告图片先吧!

网友:
这个是电原理图

这个是我做的板子PCB,已经批量生产了,板上集成了输出LC滤波,这个芯片输出纹波还是比较高的

楼主说的92%的效率,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还有反反复复提到3A电流,结果写的是输入电流3A,“输入最大输入电流3A,效率最高达92%”,
来这里玩标题党,搞文字游戏,楼主有点开玩笑了吧,这里不是淘宝。

楼主:
我写的是输入电流最大3A, 计算公式: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转换效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并且转换效率在理想的情况下确是接近最高92%

网友:
我正需要这个,但我电子这块基本只能看热闹
我有6块12V锂聚合物电池,全新,1800MA一块,
想做成一个可以输出以下电压
5V(手机等)
7.4V(佳能G11)
3.6V(LED自行车灯)
19V(笔记本)的随身备用充电宝,能用这个不,哪位高人给画个草图,我感谢你了
完了用将来会到货的阿莫JJ做个盒子开始我的万里远行,呵呵

网友:
看过,笑过
又是拿最大参数说事
记得有个IC代理商的业务员跑到办公室推销某IC,说输出电流500mA(1.5V升压驱动大功率LED的IC),我拿过规格书一看,是开关电流最大500mA,概念都没搞清楚

网友:
LM2577应该说是不错的IC,这是实际参数该怎样就怎样,不过貌似电子行业都盛行如此,只说最好的,不说最差的情况下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92%的证据,datasheet上的理论值都在75%左右,92%你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苹果猫,原来我也用2577做过,老烧2577是怎么会是事,我已经烧了5个啦,2596则不会,我无论怎么短路都没烧掉。烧掉后3、4脚短路。

楼主:
买到水货IC当然老烧啦。一分钱一分货。或是设计方法有问题吧。我的生产了500PCS用在产品中,只有几个是来料不良的。哈哈。。。

楼主:
有些东西不要自己做不到就否定别人做不到。呵呵

网友:
苹果猫,原来我也用2577做过,老烧2577是怎么会是事,我已经烧了5个啦,2596则不会,我无论怎么短路都没烧掉。烧掉后3、4脚短路。
------------------------------------------------------------------------------
3,4脚短路,毫无疑问是内部开关管击穿了,这样3和4之间只有一个毫欧级的电流采样电阻,从外部看就是3,4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原理图知道是开关管击穿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容易击穿,你有击穿的经历吧?

楼主:
哈哈,我的没有击穿的经历,因为我设计的都是用正品IC 来良有几个不良品都只是负载能力不好
你不是很NB吗。自己设计的东西自己心中有数啊。

网友:
没遇到过击穿的情况。按照原理图来说,他内部是有限流保护的,所以你的击穿不一定是电流过大造成的,考虑一下外部负载情况,是否会有高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续流二极管是有压降的。
第二,电感和mos管的损耗也很大。

不知道你是怎么超越国半的理论值的。另:压降差也是效率的决定因素。我用很淫_荡的电感加很淫_荡的肖特基也就80%左右的效率。

而且12Vto5V很难超越80%的效率,只有25V-19V之类的才会有接近90%的效率,不知道你是如果超越理论的。

废话不多,你发个图说明下。

网友:
击穿一般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电击穿很多都是可以自己恢复的,但是如果当时电流比较大,结温高,电击穿后发生热击穿,热击穿又使电击穿进一步扩大,造成不可逆,这时开关管的永久击穿就不可避免了,击穿状态下,限流电路是无法关闭电流的,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限流功能没起作用。以上是我对高电压击穿的理解,一起探讨。

楼主:
只有保证你的IC是正品的情况下,你对高效率的要求才能实现。很多不是正品的IC,一接负载就启动不了。更不要说效率了。另外器件的选择参数会对效率影响很大。建议用显示器看波形调试先说吧

楼主:
一付正品的示波器探头和假冒的示波器探头对信号波形影响差别有多大你估有多大?那还只是一根线!何况说一个电路设计。搞不好PCB布板都可能对电路性能有所影响的。所以我希望楼上的以后想了想再说一些偏激的话。呵呵,就像你上面说的,为什么你的开关管老爱烧!那都是有原因的嘛。

网友:
又把这帖子看了一遍

别的不说了

楼主的回帖绝对可以间于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超小型大电流 DC-DC升压板 3A"    标题很好玩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自己玩而已,不像某些人抱有其他目的,名人不做暗事。

你是绝对有其它目的的,我懒得说啦。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淘宝。要吹牛不要来这。

楼主:
林子大了就什么鸟都会有了。做每件事情都会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的。呵呵

网友:
感觉这贴子没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再吹了.吹的看的人都不好意思.
如果楼主不是代理这个芯片的,就不要再吹了,如果是,就大大方方做点广告也无妨.

网友:
我的2596用的就是国产,批量1.6每颗。一样出货20k。

输入3A怎么来的楼主知道么?这个3A是什么意思知道么?
可以肯定你没做过满负载拷机,或者别有用心。

3A是开关的限流值--就是峰值。对于boost电路来说,这个是输入电流的峰值。实际上平均值是要小于这个值的。平均值和峰值之间的关系受限于占空比、电感、输入电压。差别很大的。输入平均值能有2.5A就不错了。
还有,超小体积意味着散热面积小,如果效率提高有限,则温升过高导致器件短期失效。---就是说,用这类晶体三极管做开关元件的IC是难以做到真正小体积的。因为频率和效率都是制约体积的重要因素。

楼主不仅标题党,而且动机都有问题。
还是回淘宝吧,到ourdev说假话是很危险的。

网友(2010-06-12):
不怎么样 比这小的 高效率的 大电流 有好多好多

网友(2011-05-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907192738
你查查看手册,指标是不是比你的高,体积我们就不说了,你那也好意思叫超小

网友:
纹波估计不小,静态电流估计也不小。

网友(2011-07-26):
才52K hz,就不要吹92%了

网友:
12升16输出2A效率做到97.5%的漂过

网友:
LS的同步整流?什么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