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ems移植

楼主(2010-04-01):
顺利把rtems在linux上的平台搞定了,用make RTEMS_BSP="smdk2410" 但编译后的测试代码hello烧进 2440的板子上的nor flash,串口并没有输出任何信息。查不出原因,请教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正移植rtems,可否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
您遇到什么问题,请说吧。

网友:
你的目标板处理器是2440的,而bsp是2410的,查一下芯片手册吧,修改一下startup目录下的start.s应该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