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出错,急求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2010-04-01):
我系统用的是win7,不管安装哪个版本的Proteus(都完全安装正确的前提下)在运行仿真时老是出现如图示的错误提示

,请大家帮帮忙吧,最近一直再弄这个,但是一直没整好,求求大家了

楼主:
补充:若有高手指点的话,请说详细点啊,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
我也是用的WIN7  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法帮你

网友:
win7 关掉UAC了吗?用管理员身份运行一下,在快捷方式右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弄这个,脑子实在是转不动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弄这个,脑子实在是转不动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啊,能不能把安装的详细过程说一下啊,万分感谢了。。。。

网友:
To 【楼主位】 haowei0702

Can't open ‘C:\users\■■■..........SDF’

怀疑“■■■”处实际上是中文。
系统用户名用了中文,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这几天我也做了好多工作,发现原因还就是因为那个位置###是中文名字,但是我改了系统的好多地方的用户名,就是改不了那个文件夹得名,不知道怎么该文件夹的名字啊

楼主(2010-08-09):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同志们此前的热心关注,若有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请看此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569650100hnmy.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同志们此前的热心关注,若有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请看此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569650100hnmy.html

那里写着:
......(千万记住用户名一定不能为中文!!)......

把你那些字写到这里,有什么不好?
当然,同样问题的帖子在本坛也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