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3/0485 OPTION 问题

楼主(2010-04-01):
请问我添加了一个OPTION.ASM,怎么关不掉看门狗,我用的编译器是PM+,编译能通过,但是感觉没有关掉看门狗。

OPT_SET   CSEG AT 0080H
OPTION:        DB        6eh
            DB        00
            DB        00
            DB        00
            DB  03

        END

网友(2012-03-06):
我想问下上面的代码都是什么意思,或者再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
0485器件手册,第27章有说关于怎么设置芯片的OPTION 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