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魏同学个问题

楼主(2010-04-01):
今天收到散件了哦,但是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液晶屏的排线直接焊在板上,是否可以?
第二个:有四个贴片的二极管不知道型号,应该焊在那里?

楼主:
还有个问题,看了魏同学的焊接大图,上面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C16 C17 C41的电容是不是焊反了?还是直接按照图来焊就可以了?
第二个:就是晶振出来的那个电阻的大小是不是100欧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液晶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2.焊在液晶板背面

回复 楼主:

1.没有焊反
2.是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