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的单芯片逻辑分析仪 40M 采样率 16通道 低成本

楼主(2010-04-01):
自己刚刚 DIY 了 一个单芯片逻辑分析仪 最大40M 采样率,默认8通道,,最大16通道!

10M 以下,实时不间断采样深度!

10M ~ 20M ,由于PC usb传输的时间不确定性,会偶尔中断100us 左右!

20M ~ 40M ,每通道 4Kb 采样深度!

pc软件是在minila上修改的!

上图:

115.2K 波特率 uart (原文件名:uart1.JPG)

115.2K 波特率 uart (原文件名:uart2.JPG)

512K 波特率 uart (原文件名:uart3.JPG)

100K IIC 波形 (原文件名:i2c.JPG)

网友:
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用CY7C68013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用CY7C68013A~

是的 Cy7C68014A ,电路简单 ,成本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SCH呢?

目前在试验 !而且电路很简单,没有什么外围电路,就是一块芯片 ,主要是软件,GPIF要熟悉,任何人都可以DIY,成本很低!

速度还可以!

准备下一步,加上端口保护,采样时钟控制,电平转化和数据缓冲,希望做到40MHz连续实时采样!

最近老板又安排了新的任务,自己DIY的时候少了,但是我会陆续完善这个,毕竟电路简单,成本低,参数还不错!

比不上FPGA的100M,但是比AVR的那个2us高出一大节!

适合我们穷人DIY。

另外,PC上的软件还在不断改善!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啊?正有需要DIY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啊?正有需要DIY一个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Cy7C68014A的最小系统(电源,晶振,Cy7C68014A芯片),68013A也是一样,不过68014A的功耗低!

准备搞一个数据缓冲,等有了结果,会一起公布! 大家很容易DIY!

网友:
我等您,谢谢回复【11楼】zclcom79
回复 网友C:
什么时候可以公布啊?正有需要DIY一个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Cy7C68014A的最小系统(电源,晶振,Cy7C68014A芯片),68013A也是一样,不过68014A的功耗低!
准备搞一个数据缓冲,等有了结果,会一起公布! 大家很容易DIY!

好,我等您,谢谢!

楼主:
最近工作进展:

     搞到一块异步的高速FIFO 4KB,时钟可以到33MHz 左右! 飞线试了一下GPIF的连续读取最大速度!

如果用FIFO的 EF标志作为判断条件,在48MHz时钟下,异步FIFO的最大read clk 只有 16Mhz ,也就是说,16M以下的,可以实现连续实时的采样! 大于16M的, 比如说 20M 。 可以计算出来,1us 。FIFO中写入20 byte ,取走16 byte,存下4个,4KB的容量,需要1024 us的时间可以存满,此时采样数据丢失! 也就是说,20M 采样率下,采样深度是1.6MB+8KB 。

如果不用EF标志,而用HF标志,那么异步FIFO的最大read clk 可以到 24Mhz,考虑到用HF标志,不是GPIF自动完成,需要FW干预,保守计算,在22MHz以下的,可以实现连续实时的采样! 大于24MHz的,可以不用判断标志,因为不用担心取不到数据!计算采样深度的方法如上.

下一步,准备用TLC5510A 搞一个20M sps的 虚拟示波器! 我大致设计了一下架构!

可以分成简化版 标准版 ,完整版!

简化版: Cy7C68013A 基板
逻辑分析仪功能!10M以下 连续采样 ,10M以上 ,4KB深度!

标准版: Cy7C68013A 基板 + FIFO+ADC
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功能!单通道示波器连续实时采样 ,8通道逻辑分析仪24M以下实时采样,24MHz以上,提供 MB 以上的深度!

完整版: Cy7C68013A 基板 + 2pcs FIFO + 2pcs ADC
16通道逻辑分析仪+ 2通道示波器功能!

价格上主要是 Cy7C68013A + FIFO + TLC5510A ,估计标准版的成本应该在100以下! 不知道 弟兄们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做?

从性能上来看,逻辑分析仪和虚拟示波器 可以满足日常大多数场合的需要!

框图 (原文件名:tu.JPG)

飞线的板子 (原文件名:img011.jpg)

网友:
支持楼主,出来定一个。。。

网友:
不错,这样东西应该值得做

网友:
这个有前途!呵呵

楼主:
汇报进度:

      工作比较忙,上一周进展较慢,ADC部分飞线初步验证 20MHz 下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着手用VC写PC端的示波器软件!

目前有一个问题,正在解决.

      USB 超过64KB之后,会重新发出请求,highspeed 的请求时间在125us左右,如果在20M的采样率下,这个间隔时间可能

会导致4K的FIFO存满,数据有丢失的危险!

      等问题大致解决之后,如果感兴趣的人多,我会公布电路图,希望有兄弟来画个PCB ,大家一起来DIY一批!

贴一个 示波器软件 测量 500K 锯齿波的图片!

网友:
我可以帮忙画PCB

网友:
上位机不用pc+vc,用arm+evc或labview,哈哈,体积就小多了,便携式

楼主:
估计明天可以上一份电路草图,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兴趣?

说实话,我平时工作是做ARM软件的,这protel99,也就是勉强会用。

画图是一塌糊涂,如果有protel99的高手,希望可以重新排个版。

网友:
支持楼主,希望看到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明天可以上一份电路草图, 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兴趣?
说实话,我平时工作是做ARM软件的,这protel99,也就是勉强会用。
画图是一塌糊涂,如果有protel99的高手,希望可以重新排个版。

没关系,只要连接没错就行。

我和你刚刚相反,我平时工作是画PCB的(allegro)。个人兴趣搞一下软件.

楼主:
上传草图 。

还有一部分时钟控制信号没有完成,因为时序部分还在斟酌!ADC的模拟前端还没有时间画!

其实电路很简单,cy7c68013A 作为usb 桥,TLC5510A作为ADC 来完成示波器的功能!

FIFO 做数据缓冲, 4245是做逻辑分析仪端口的隔离。DS1077 产生时钟。

ADC的模拟前端我认为电路不会很复杂,准备用3个运放,(一个射随,一个PGA,一个参考电压合成)。

准备用GPIF,如果不能满足连续采样的要求,就采用S FIFO ,电路上留了电阻可以跳线。

电路图画的比较粗糙,我说过,这protel99,也就是勉强会用。

会用protel99的兄弟,可以重新画一下,传上来。我后续再完善电路。

网友:
protel啊,打不开,没办法。

网友:
呵呵,没有征得楼主同意擅自转为pdf,该打!

网友:
楼主怎么显示啊?

网友(2010-05-04):
这个有pc端程序上传吗?

网友:
不错,等待上位机程序

网友:
这个要支持, 我有兴趣, 希望确保低成本, 很多项目做下去成本越做越高

网友:
我也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了....

楼上的,你的板子从哪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了....

引用图片

我自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也有了....

楼上的,你的板子从哪弄的

我自己的板子啊

网友(2010-06-03):
希望有套件提供

网友:
有成套的没,卖给我一个qq43879143

网友(2010-10-10):
这个好贴,怎么就沉下去了呢,楼主跑了吗?

楼主:
说明一下!有的弟兄可能会把这个和usbee等同起来。其实不然,由于usb的传输不是独占带宽的。68013内部最大可以是4X1K 端点buf。

这个buf深度,有的时候是不能实现连续采样的。

还有一点,就是usbee是用的GPIF方式,这就是为什么采样最大到24M的原因。

我的方案,是用一个额外的FIFO和时钟电路,让68013工作在slavefifo模式,这样的话,采样的速度和连续性上都有保证!不过成本自

然就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样板出来了没?

网友(2011-04-18):
mark留着以后学!

网友(2011-09-06):
好东西呀,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
我在想,加上一个CPLD实现压缩存储应该可以达到24路10M,使用68013 SLAVE 同步FIFO模式,等有时间实验下。

网友(2011-10-17):
回复 楼主:
支持楼主,出来后自已婚也要做一个

网友(2012-12-29):
引用 楼主:
上传草图 。

还有一部分时钟控制信号没有完成,因为时序部分还在斟酌!ADC的模拟前端还没有时间画!

PGA 是什么????

网友: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了,楼主冒一下泡?

网友(2013-04-27):
楼主请教个问题呗?   能不能给我看看你驱动da1077的代码啊? 我控制不了它  他输出的频率始终是25MHZ

网友:
虽然不清楚这个概念,但是帮顶!

网友:
楼主,发现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  IFCLK输入频率下限为5MHZ 这样的话采样频率不就最底只能是这个了?

网友(2013-10-01):
纯粹帮顶,有成品之后再自己弄个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