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散件的朋友能否发一个安装调试的教程

楼主(2010-04-01):
刚收到散件,做好散件的朋友能否发一个安装调试的教程,更希望魏坤老师能指导一下!
例如:
1、焊接的顺序,电路应该是一部分焊好,然后测试,比如电压、信号测试,总不会一股脑全部焊上去,不然出现问题很难查找!
2、写入芯片程序,注意事项,那个熔丝要调整的?
3、再问一句超低级的问题 写FPGA的JATG和AVR是否相同,有无电路图提供?

希望各位高手能对我这个初学尝试者,给多点指导和支持!!!

楼主:
电路板有区域划分:1、液晶部分AVR M16写入程序如何调试,没有FPGA那块板,能否对M16液晶板调试,有ICCAVR的版本吗?
                  2、电源部分如何调试。
                  3、探头部分又如何调试。
                  4、FPGA是否用最常见的74HC244做并行接口的JTAG口。写入数据。写入如何调试呢!需要哪些软件,什么版本,能否写一个简单流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1.其实直接全部焊上没有问题的,只要没有短路或开路,直接写程序就成
2.将M16设置成外部晶振就可以了
3.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开发环境都不同。

回复 楼主:

1.M16的程序不用调试,直接焊接好,下载好程序就可以。
2.电源部分无需调试
3.只是调试补偿电容,用探头输入标准方波(推荐1KHZ,500mVpp),调整两个补偿电容在200mv/div和500mv/div的档位上显示正常即可
4.这是最复杂的问题:
   (1)下载线的版本很多,网上有很多资料,我用的是USB的(因为我的是笔记本),并口的我没做过,不敢向你乱推荐
   (2)需要用的软件是Quartus II 8.0和Nios II 8.0软件
   (3)先在Quartus环境或NIOS环境下将OLD.sof文件下载进FPGA,不要断电,然后在NIOS环境下(Flash programer)将程序带配置文件下载进EPCS16即可,这两个操作用的都是JTAG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坤,请问一下配置文件有多少个?包括哪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配置文件就是OLD1.sof,就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