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A5210 RF接收板问题

楼主(2010-04-01):
在下使用英飞凌TDA5210接收模块,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FSK解调模式,工作频段433.92M):
FSK PLL Demoder是如何解调出0和1??是不是只要只要在他的带宽内只要有一个高载波一个低载波就可以解调出0和1
或者可以通过外围器件,让其只有某两个个频点才能解调0和1??
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刚刚在看这个片子的资料,关注中,希望用过的朋友给一点提示!

网友(2010-07-21):
我们是专门做INFINEON无线收发这方面的产品的,不知道我方不方便给你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我的电话是13701922460 或者加我的QQ4607834

网友:
PLL解调

就是一个环路滤波器

网友:
好像是曼彻斯特编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datasheet里貌似提到过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得疑问解决了吗?
我也在用这个IC,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接受数据,但是现在发现一旦波特率调高就会有很大得误码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心得不?

网友:
楼上的你是什么公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