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如何显示单片机或者其他集成电路的电源和地引脚?

楼主(2010-04-01):
因为我要给一个集成电路在合适的时候才让它工作,所以需要控制电源引脚,但是在PROTEUS中,芯片引脚被隐藏了,
我怎么弄也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了

楼主:
没人会吗?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我要给一个集成电路在合适的时候才让它工作,所以需要控制电源引脚,但是在PROTEUS中,芯片引脚被隐藏了,
我怎么弄也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了

能让电源引脚显示出来,在同一电路里可以有多个数字芯片工作在不同的电压下,在仿真时都是同时加电,不能单独分时加电控制,不让连线!

楼主:
To:kelvinliu;
你好 ,我没明白你的具体修改方法 ,你能说清楚些吗?谢谢。
(如果不能控制电源,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这样的效果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To:kelvinliu;
你好 ,我没明白你的具体修改方法 ,你能说清楚些吗?谢谢。
(如果不能控制电源,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这样的效果呢?)

楼主:
回复4楼:
感谢eaststream;这样可以显示出电源引脚,但是他还是默认已经连线, 显示灰色的,不能手动连接控制,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他变成可手动连接,而不只是显示出来吗?

网友:
【楼主位】 huanxin1456
因为我要给一个集成电路在合适的时候才让它工作,所以需要控制电源引脚,但是在PROTEUS中,芯片引脚被隐藏了,
我怎么弄也显示不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谢谢了
============================================================================================

让一个集成电路在什么时候工作,应当采用控制它的某个功能引脚的方法,而不应当控制它的电源引脚。

网友:
二楼的kelvinliu 和六楼的版主JQ_Lin 说的很清楚了,在Proteus里被隐藏电源脚的芯片,在仿真时只能同时加电,

不能在仿真之后控制各个芯片分时加电,而且被隐藏管脚即使显出来了也不让连线。但是可以设置不同的工作电压!

楼主:
To:eaststream
   如果我要设置数字芯片的工作电压该如何进行?因为电源引脚是不能编辑的,最好图示说明,麻烦你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0-05-24):
回复 楼主:
什么芯片要去
控制电源?楼主可以写出来 一般都不管的 通过制作元器件来更改引脚属性 做好的元件改名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非要显示出来,连接上你需要的产考点,你需要编辑一下默认的器件!至于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没做过相关实验!自己弄弄吧!
如果是用Proteus画PCB有时就需要这样弄一下!

一路点击Next,保存到使用模型库中。

完成效果:

网友(2011-04-14):
回复 楼主:

    proteus中单片机电源引脚可以设置成红色,但不能控制单片机开关
你可以在引用图片【4楼】eaststream

中选择hidde colour 进行颜色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