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怎么配置 pfga

楼主(2010-04-01):
51 怎么配置 pfga

网友:
楼主哥,什么意思,不懂。

网友:
好像很少有见到用单片机来配置FPGA的了。。。不知道这种应用在什么情况下。高手来讲讲呗。

网友:
用从串方式。
具体怎么搞。。。我也不知道。。。

网友:
单片机+ROM就OK了

网友:
我以前在一个电路上就是用单片机配置altera的5V的10K10,其实很简单的,我那时用的是51单片机,好像是SST89C58,把FPGA程序编译输出一系列文件里有一个文件是数据文件,把这个文件里的数据修改为可以用C语言调用的数据,与自己的程序一起编译,再自己根据FPGA配置时序编一段配置程序,程序很简单,然后把最终编译输出的HEX一起写入单片机就行了。开始本想用24系列的EEPROM做配置数据存储,后来发现上电时有点慢,索性就一起写入单片机里了。

网友:
看看芯片技术手册配置方法这一章有很详细的说明
生成hex下载文件,fpga mode select选好,用单片机读取hex写到FPGA里面

一般HEX蛮大的,单片机内部的flash装不下,要用外扩的非挥发存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