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AVR Studio修改FUS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AVR Studio修改FUSE出现:
Commonds are not allowed in disconnected mode
请指点!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
前面下载程序成功过吗?你修改的什么FUSE位?使用什么方式和编程工具?

楼主:
马老师 我之前下载没问题的,就是一直沿用默认晶振1M,还有最近写EEPROM断电老是不能保存数据,在OURAVR 这里学习到要改FUSE才可以 ,所以一直很困惑,其他同学电脑就可以改FUSE,如果重装软件可以么?会不会卸载后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