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板子识别SD卡的问题

楼主(2010-04-01):
手头上有两个SD卡,一个能正常使用(包括联机、读写均正常),另外一个卡能正常播放音乐,但是一联机不会进入联机的UI界面,且此时三个盘的容量均为0。

网友:
目前的RADIO的USB程序是直接从ST的DEMO中嫁接过去的;
在读写驱动上面直接使用RT-Thread的设备驱动;
各类卡的兼容性最头疼了,不知道那些电脑的读卡器是如何做的?
我这里也有这情况,还没空去查,你可以深入跟综一下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aozima ,我找找看。

网友:
已查到一个BUG:

那天FFXZ取消UART的DMA接收功能后没有更新RADIO分支,我就从STM3210里面复制了一份过来.
而这个文件中有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配置,这和以前的其它配置不符,造成优先级反转了.
致使USB_MSC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问题以前发生过一次,这次又来了,都是测试不仔细的原因.现已提交.

同时对各卡的兼容性正在想办法解决.
楼主有测试数据也请即使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