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飞控主板--更新上传原理图

楼主(2010-04-01):
具体器件选型如下:
CPU: STM32F103C8
ACC:LIS344ALH
Gyro: LY530+LPR530
高度气压计:MS5561C
空速气压计:MPXV10GC6U
GPS:LEA-5系列

初稿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
数量还比较多啊,我也拿到了几个LY530和LPR530,不过ACC传感器是LIS331AL,封装更小,不好焊接,还有3个LSM303DLH.用STM32来做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软件也要全部重新写。

网友:
请问楼主买这些用去了多少银子哦。mouser的供货周期有多长,他们的库存好像是在美国吧。

网友:
ALH的性能比AL的好很多呀!

网友:
强烈建议!!!!!!!!!!!!!!!
最好别用ST的陀螺!!!!!!!!!!!
抗震性能很差!!!!!!!!!!!!!
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夏风用过,不如叫他来说说st的陀螺如何?毕竟它还相对便宜些啊。

楼主:
TO 夏风 :

我也听说你有用ST的陀螺的,能否讲讲你有使用经验呢?

网友:
抗震性能差是在震动情况下噪声很大对减震要求很高,并不是易损坏!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批ST陀螺(LPR550和LY550)的板子,没用起来就重新设计了!很折腾人!

网友:
补充,ST的陀螺XY方向的抗震性能明显没有Z轴的好,以AD公司的实力如果3轴陀螺或两轴陀螺那么容易做的话为什么只出单硅片的单轴陀螺?还是性能上达不到要求!村田的陀螺比ST陀螺要好的多!如果坚持用ST的陀螺最好只选用单轴的!不过得做立板子了!

网友:
另:加速度计的选择上也最好不要选三轴的,三轴加速度计Z轴的性能明显会比其他两轴性能差,不是抗震性能差就是温度漂移大!ADXL系列的3轴加速度计就有这种问题。从制作工艺上讲三轴加速度计工艺还是很难的!

网友:
那st的单轴陀螺性能如何呢?
哈哈,我有看到楼主已经在淘宝上出售他的这两片传感器了。

网友:
因为夏风用的就是单轴的。看他在研制初期阶段曾摔过几次,那st单轴陀螺都没有问题。

网友:
ST的Gyro好不好?用在現在的機體上是沒出現問題(2+1軸),這產品國外UAV玩家用的也不少。主要是便宜。
自己的飛機在飛試中摔了2、3次,也沒有壞掉。

不過IC的東西就是這樣,重擊下很難說不壞的。要覺得ST的不好,願意多花錢買ADI的也是每個人的選擇。
有些飛控板只用單軸,是因為要跟ADI的單軸相容,並不是兩軸的不好。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
哦,是这样,那我还是先多看看相关资料和书籍,然后再下结论吧。谢谢。

网友:
ST的陀螺看指标的确实非常的强悍,噪音超低,响应也很快,价格竟然挺便宜!
如果是一振就全乱了那要他还真是没啥子用了
还有个奇怪的发现:ST的加速度传感器相对比较贵,50~70~比MMA7260贵的太多了!

网友:
你是零买,这个价格没有代表性。

村田也出了两轴陀螺仪,已经在开始部分选择客户推荐了。

网友:
只是片面说法吧?

网友:
关于ST的陀螺仪抗震性能,也不能说差,我最近也有用到ENC-03,这是两种不同类型概念的传感器,一个是微机械工艺(ST),一个是压电效应原理(村田),另外,我也有ADI的陀螺仪,只是还没有用起来,暂时不好做对比,单就ST和村田的陀螺仪使用效果上来评价,ST的陀螺仪有绝对胜出的优势:发热量小,最终会表现为温漂低,抗摔性能也不算差。使用中有过一次30米高度撞楼房后坠地的经历,小磕小碰甚多。刚开始用时很小心,怕摔坏,其实MEMS工艺的陀螺仪很健壮,轻度的冲击无伤大体,但还是尽量避免。ENC-03性能相对略差,主要表现在温漂方面,冷机上电起飞,两分钟后,就能感觉到机体姿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表现为悬停漂移加剧。

ST的陀螺仪只有一个地方不爽,就是它的共震频率太低,LISY300AL只有4.5KHz ,如果蜂鸣器的发声频率和其接近,陀螺的输出会有波动,但通常机械方式的震动,频率都不高,暂时没发现有何不妥。

【11楼】 jinyudzy 高月山

抗震性能差是在震动情况下噪声很大对减震要求很高,并不是易损坏!前一段时间就做了一批ST陀螺(LPR550和LY550)的板子,没用起来就重新设计了!很折腾人!

是否震动影响陀螺仪有效值的采集,未证实前,先不讨论。单说陀螺仪的选型,你可能犯了小错误,不知你的ADC是多少位?  550的量程是500度/秒,如果使用10位ADC,是不合适的,12位时也只是刚刚好。几个月前选型时我也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我想找300度/秒的陀螺仪,卖家只有500度/秒的550。

A : LPR530AL + LY530AL要订货,交期15周
B : 目前是想买到样片,装机测试。

A : 那就买LPR550AL  LY550ALH
B : 550的量程太大了,用不了, 我用10位的ADC采样,不够的

A : 足够了, 呵呵
B : 不,不,不。

B : 感测度是500,每一度才几mV?

B : 满足了一度的分辨率,那0.x度的变化,不要了?

A : 我这个产品是用在军工级的产品上的,遥控飞机只要达到500就够了
B : 我用300度的就够了

A : 所以说我的精度高,对你来说更好
B : 不是的, 我算给你看

B : 按3.0V工作电压算,500度的每一度是6mV,10位ADC的3.0V分辨率是2.9mV,半度时是3mV,这样姿态采样的分辨率在半度处。如果是300度的分度,3.0V工作电压时每度的分辨率是10mV,10mV/2.9mV,还能把一度细分成3等分,同理,把1分成3份比分成2份的刻度更精细。

B : 从这里可以看出,系统的瓶颈在ADC,不是陀螺仪

B : 陀螺仪输出的是模拟电压,它的变化是连续的,ADC的分辨率是阶梯等级的,只能是ADC越细,采样越精准。

B : 陀螺仪在0.x度角速下一样有输出,ADC却未必能分辨得出来。

A : 哦, 明白了

B : 单次采样,有0.x度的角度丢失没关系,但软件里一点点累加起来后,角度就要漂移了,这会造成飞行器姿态漂移的。

A : 你这么一说,我同意

最后,没有选用500度/秒的550,因为它不适合我的应用系统。

楼主:
【21楼】 hn_ny_dxs 夏风

非常感谢指点﹗

能否点评一下我目前所选用的方案呀﹕ 给点意见吧 ﹕)

CPU: STM32
ACC:LIS344ALH
Gyro: LY530+LPR530

另外﹕你只在电压幅度上分析了一下﹐能否在时间轴上给些意见? 现在不知道时间响应上的哪些是关键要素﹐比如说陀螺的响应\ADC的采样时间\计算花的时间\电调调整转速的时间等等。。。。。。
还有就是你提到的 共振 问题在布板设计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我用的是dsp2812上自带的12位AD,量程方面还好!

楼主:
【23楼】 jinyudzy 高月山

介绍一下你们的方案吧?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们学校一直用的那个方案?

网友(2010-05-07):
收藏了,继续关注楼主的发展 :)

网友(2010-07-04):
回复 楼主:

板子做好了没有。我要一套

网友:
支持 PITOLAN······· 每天来这 顶你一次 ··第一顶

楼主:
【30楼】 ycwilu

本周发布原理图的讨论版!

网友:
顶,刚买了stm32的开发板,也准备玩一玩

楼主:
更新添加了原理图的讨论稿,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我的意见是 内环控制  和 外环 控制 隔离,使用 串口进行通讯。

lz的lea-5h我觉的 加入到 内环 有所 不妥。

顺便问下lz

高度气压计:MS5561C
空速气压计:MPXV10GC6U

空速气压计 做什么用处的?

楼主:
【35楼】 rei1984
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跟你一样,但是当考虑到国内玩家的想法时,就想要不先加上GPS,这个要再考虑一下了。

空速气压计当然是用来测空速了~~这个飞控并不是想只是给四轴用,也可以用于固定翼的。

网友:
空速气压计当然是用来测空速了~~这个飞控并不是想只是给四轴用,也可以用于固定翼的。

请问 空速 约等于 固定翼的 飞行速度吗?

假设空气无流动的话,是不是应该:  空速 等于 固定翼的 飞行速度?

假设空气有流动的话,是不是应该:  空速 约等于 固定翼的 飞行速度?

网友:
空速是指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地速是指飞机相对于地面的速度,地速=空速+风速(矢量)

网友:
请看看我的方案怎么样?

CPU: S3C2440(AD10位)
ACC:ADXL345
Gyro: IDG-500,(Z轴的正在挑选中)

网友:
不知楼主的进展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有谁用过LSM303DLH,有没有购买到这个片子,如果哪位大虾多的能否分我几片?
在此先谢谢各位路过的大侠。

网友:
围观,喝彩,鼓掌。。。

网友:
楼主的方案确定好了,有没人_大家一起参与搞啊?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平摊费用啊!

网友:
原理图上应该加一个E2PROM来存储航点数据,飞行数据和设置的参数

网友:
一个minisd卡就搞定了。

网友:
为什么现在我买板找你,说没有了呀?具体是怎么回事。。。很期待你的东西的。

网友:
LZ你好,原理图中LPR530AL和LY530ALH上的Vref是连在一起的么?用不用分开?
关注!希望早日出板。

楼主:
【51楼】 skycn98011
现在已经没有做MK的板子了,所以就没有了呀。

【52楼】 HuNB
可以连一起。最好是可以与AD的参考一起,再搞个好的参考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再搞几套MK的板子,我也想要一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LPR530AL芯片手册中的Application hints那张图以及下面的说明,Vref应该是信号输出。
是不是把它接到AD的参考电压输出端就可以了。芯片手册没有详细说,我也比较迷糊

我也想要一块MK的板子。最好再加上三轴磁阻。

网友:
那个Vref参考电压是给外部的高、低通滤波器作为参考用的,陀螺仪本身带有参考源输出,不用外接,再说了,那个vref只有1.23伏,不适合作为ad的参考电压

楼主:
【56楼】 fzy2007a
之前都还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呢,只是想了想功能性的相关东西,还没有细看各个芯片及信号,现在还在想空速这一块如何做,相关的信息比较难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啊,呵呵,只有1.25V,不可能是参考电压了。这个是不是陀螺仪的零点电压?
ST的演示套件STEVAL-MKI032V1的原理图中,LPR530AL和LY530ALH上的Vref都接到AD进行采样了.
这个信号在后面的计算中应该也有用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考虑用气压计,迎向飞行方向,测量气压的变化判断空速。
我们这边有个项目就是用气压计判断高速飞行物的自旋,不过据说由于风速不稳,滤波很难做。

网友(2010-09-10):
这个版本做的怎么样了? 我非常感兴趣,想要一套

网友:
菜鸟近来学习了

网友(2012-02-11):
学习了。祝楼主早日做好!!

网友:
先mark了,留着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的STM32四轴已经起飞了,
     STM32F103C8, MMA7361,ENC-03;
     走的是低端路线,只是高度计和空压计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能指点一下么?
QQ:260186221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度计是用来测高度,悬停时保持高度。
空压计是用来测空速,推测四轴的飞行速度。

网友:
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ATME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