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二版电路图和散件型号不一致,能否写一个变更表

楼主(2010-04-01):
1、在AD603后面的运放 U3、U6在电路图上面没有标型号

2、在原件配件表上面有高速运放4块 AD8065 在远件上面没有印,是不是有四块小的5脚芯片,上面印有HAR字样

3、在电路原理图中U12 IS61LV25616 在元件找不到

4、电路原理图中 U13 MT48LC4M16A 是否换成现代 HY57V641620DFTP-H内存芯片?

5、电路原理图中上,有一个U? EPCS4IBN 是什么芯片,在元件中找不到

6、元件中有一只P814T F2N9 F7425 是什么芯片,是不是元件清单上面的 IRF7425 在电路原理图那个位置,好像找不到,IRF7811在元件堆找不到,清单上面写已经焊接,但在电路板上找不到。

7、在M16液晶板背面 有一只4404 T29B 8脚的IC,已经焊上,是什么芯片,在电路原理图和元件清单上面都没有反映

8、在M16液晶板背面 在背面U2一三脚,类似三端稳压IC。但在第二份液晶M16原理图没有见到。

9、FPGA PCB板的U9_2 8脚IC是什么芯片,在电路原理图上面没有反映,元件表也没有多出的芯片!

希望能有一个焊接元件指示图,或者用相机把焊接的几个面,照高清照片,帮助焊接

网友:
打开这个帖里面有魏坤拍的焊接彩图。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5859&bbs_page_no=1&bbs_id=3051

网友:
回复 楼主:

1.U6,U3,U1,U4都是AD8065,也就是标HRA的SOT23-5封装的小片子
3.IS61LV25616没有,只是板子上留了焊盘以后扩展用,所以不配
4.以前的是MT48LC4M16A,第二次买的时候没有买到MT48LC4M16,换成了HY57V641620,功能价格完全一样
5.哪个是给板子上多留的焊盘,就是U9-2的焊盘,那是配置芯片的两种封装,EPCS16有8脚和16脚两种封装,哪种好买卖那种,现在用的是16脚的封装,所以U9-2就是空焊盘
6.就是IRF7425,焊在电源插座的背面
7.那个就是代替IRF7811的N沟道场效应管,用于控制背光亮度
8.U2是1117-3.3稳压芯片

网友:
U3/U4的负反馈电阻(R29/R31/R39/R41)在原理图中是100,焊接彩图中是1K,那个阻值更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抱歉,图上的值打错了,是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