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中传递二维数组怎么老是报错?

楼主(2010-04-02):
以下代码,编译时提示:L2:missing"("   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定义的二维数组指针有问题?我把这句(unsigned char flash (*p)[6])去掉就可以了
L1     flash unsigned char Set_T[8][6]={{},......{}};
L2     void Vi(unsigned char flash (*p)[6],unsigned char b)
L3      {
L4        unsigned char temp[6];
L5        unsigned char i;
L6        for(i=0;i<6;i++)
L7         {
L8          temp=*(*(p+b)+i);
            }
L9      }
L10    void Hi()
L11     {
L12         unsigned char x,y;
L13          y++;
L14          x=Vi(Set_T,y);
L15     }

网友:
自己数,“{”,“}”数量是否相等

楼主:
不好意思,一时大意,复制过来时漏了一个“{”。我原程序里面的“}”是配对的,但还是编译时提示:L2:missing"(" ,是不是我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没找到问题所在!楼主编译时出现这种提示,CVAVR编译器应该是CV1.25.9版本的,如果在CV2.03.4版本下,编译时则出现:storage modifier not allow in this context.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12-11-04):
我也是,搞不明白

网友:
自己去看CVAVR下面的HELP,你去看看他的帮助文档里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