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TFS的f_write一次最大能写入多少字节的问题

楼主(2010-04-02):
我已经把FATFS移植到我的STM32上,经过一些简单的文件读写测试,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测试f_write的时候一次最多只能写入1023个字节,
f_write(&fsrc, buffer_0, 1023, &br);如果超过1023个就会只写入前512个字节。中间的数据会写不进去,请路过的朋友给点建议,要是还没玩FATFS的我这里上传一个能用的给大家学习和参考呵呵

网友:
你的buffer_0的数组你开了多大啊?

肯定可以超过512的,至少一次能写64Kbyte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有没有试过超过1024个字节写入的,我的buffer_0开的是2000,我用的FATFS0.07E的

网友:
我有试过fatfs0.06的一次写4K到SD卡,文件大小几十MB,用rar来校验,完全正确

记忆比较深刻是因为每个块越大,写SD卡的速度越快

4K的块比512的块要快

网友:
我曾经测试过这个,当时是一次写一个快是对快的,当时我的快是512BYTE  后来改成1024 反而慢了。最后调到了我的103ZE的极限 速度变化不是很大  。

网友:
这个应该和卡有关系,小容量卡格式化后一个扇区的block比较小,有的甚至是1 也就是只有512BYTE,如果 8个block就是8*512=4096

buffer开到4096应该是最大值,再大也无用

具体看卡0x0d位置的值,fatfs的结构中有这个值,跟踪看一下是多少

网友(2010-05-11):
我的写的也不正常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好了,说声哈

网友(2010-09-27):
我最多才512。。很郁闷呢。。

超过512全都不成功程序都停住了,能问下。。你们两位是怎么实现的多字节的呢??谢谢了。

网友:
一种原因是和RAM有关系,如果你STM32的RAM只开了1K,除去各种变量,数组最大只能开1K,你开个大于1024字节的缓冲,肯定要出错了
另外还有&bw,它的值可以用来判断数据是否写完
                          do
                          {
                                   res = f_write(&fsrc, buffer, 1024 ,&bw);
                                  if(res)
                                   {
                                            Debug("write error : %d\r\n",res);
                                            break;
                                   }

                          }
                          while (bw < 1024);  // 判断是否写完,这里的bw值也要作相应修改才行

网友(2013-08-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做fatfs文件系统也发现这个问题,写1024个字节就出错,我用的是最新版本的。有别的朋友知道的话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2022-05-23):
mark,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受RAM限制,RAM有5M,可连续写5M。 到SDIO层。还是512字节的写。 我记得SD就是512字节为单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