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为什么这样贵?

楼主(2010-04-02):
想做个s3c2440的核心板,问了下其中需要的NAND FLASH  K9F1208UOB 的价格,居然要25块!!!!

CPU才35块,为什么NAND FLASH会这样贵啊,不是说nandflash很便宜的嘛  不是1G的flash才十来块的吗?   这个芯片才128MB。

要是这样子的话,我真的想干脆把nandflash去掉 直接换成手机的那种tf卡算了,手机的tf卡,淘宝上的价格才都15块钱,还有128M的

其实我的系统可能只需要64M的flash,甚至32M的flash就够了,哪位大侠有选型的经验呢,请不吝赐教:)

----------------------------------------------------------------
增加:

原来是虚惊一场,刚才另外问到K9F1208的价格,14块钱

还有就是s3c2440的价格是在41块酱紫,

相反的可以接DDR和MLC的s3c2416 还便宜点,35块,只是没有摄像头接口……用不了

网友:
CPU才35? 有没有这么便宜啊?有的话请留联系方式

楼主:
楼上的不要勾引我做倒卖生意

网友:
CPU太贵了

楼主:
原来是虚惊一场,刚才另外问到K9F1208的价格,14块钱

还有就是s3c2440的价格是在41块酱紫,

相反的可以接DDR和MLC的s3c2416 还便宜点,35块,只是没有摄像头接口……用不了

网友:
LZ的信息很准确啊

网友(2010-07-01):
回复 网友A:
-------------------------------------------------------------------
NSANTOS
good friends before anything else and I congratulate the great forum that here is my question and the following I have a 7-inch netbook that offered to my kid and has the windows ce 5.0 and liked to install Android or another Linux operating system but do not know how to do so already he has no option to boot usb or sdcard is there any chance of installing Android or another Linux system via USB cable
if they can post a manual or unloading of software thank leave here its features:
netbook made in china
Boot messages:

Version:1.90
Hardware Version:3.0
CPU: ARM 926EJ-S 248MHz
Release SV122
RAM: 128M
Video decode:1

Press F1 key to update system

----

System properties (reported by Windows CE)
System:
Microsoft?Windows?CE
Version 5.00 (Build 1400)

Computer
Processor Type: AKARM, ARM926-AKCHIP
Expansion Slots:
Memory 128M

----

System Specs:
Processor: ANYKA AK7802TQ21605
NAND Flash: K9GAG08U0D (2GB)
Ethernet Controller: Davicom DM9008AEP
Wireless NIC: Prolink RT2070L (Realtek RT2870 clone?)

Number on Motherboard: ZT_NT670_V88_FPC_1018

网友(2010-12-14):
是工业级的么?

网友:
我买K9F4G08才30块钱。

网友:
因为晶圆面积大,所以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