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BMP转PCB的小软件,应该属于PROTEL99插件吧

楼主(2010-04-02):
为了在PCB上绘制图形,或者汉字,试用了好几种小软件,最后感觉这个效果还行,放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
忘记在哪里找的了

楼主:
安装后,运行protel99,在PCB编辑界面中就会多出几个按钮,第一次使用,输入注册码就可以了,用起来比较简单
缺点就是只能大概指定图形的宽高,不过一般也足够了

网友:
LZ, DXP能用不?

网友:
lz,安装了,但没有找到那几个按钮呀。求助。

网友:
打上SP6的99SE才能用
另外,这是我第三次在这个论坛上看到这个插件了~~~~

网友:
能用了,谢谢LZ。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图标怎么是空白呢,不仔细还发现不了呢。呵呵

网友:
以前也装过,也没有。今天又来试试,还是没有。看来是没有装sp6的原因。再去试试

网友:
5楼,帮忙剪切个图出来,看看是啥样的?
我的装上没看到,难道是win7系统问题?

网友:
好东西,顶一顶!!不过生成的图案容量很大!!

楼主:
我个人的经验,BMP图片最好要先在PS里面处理一下,图片缩小到合适的大小,并且边缘尽量清晰

我自己装protel99 se,装完都是直接打SP6补丁的,所以还没测试过不打补丁的情况

楼主:
导入的图片是当做元件的,所以,如果需要在BottomLayer层画图,我都是在TopLayer层导入,然后双击修改属性为BottomLayer层就自动完成镜像了

网友:
在家里试了下可以用了。安装后出现11楼所示图标。
但关掉这几个图标后,就不知道怎样再打开。
试了一会儿才发现在view->ToolBars->customize..里面

楼主:
昨天下午又转了一个BMP图,第一次做,电脑狂转了半天才转换好,仔细看是BMP的点阵数太高了,于是修改BMP,缩小图形尺寸,第二次转速度就快多了,几乎瞬间完成,而且转换后的边缘清晰度也没太大区别。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可以先修改图片文件入手,这样就比较好用了。我的电脑是四核的,内存4G,遇到大尺寸图片都要傻一阵,配置低的恐怕就变成死机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后,运行protel99,在PCB编辑界面中就会多出几个按钮,第一次使用,输入注册码就可以了,用起来比较简单
缺点就是只能大概指定图形的宽高,不过一般也足够了

引用图片

老大,山瑞的驱动是你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安装后,运行protel99,在PCB编辑界面中就会多出几个按钮,第一次使用,输入注册码就可以了,用起来比较简单
缺点就是只能大概指定图形的宽高,不过一般也足够了
(原文件名:SUNREI.JPG)
引用图片
------------------------------------------------------......

在这里俺不是老大哦

网友:
mark,Protel99插件:BMP转PCB

网友:
到是想用,可一直没有适合自已的个性图片做商标

网友(2010-05-15):
居然不能解压,先记号~

楼主:
用WinRAR3.9解压试试
还以为没上传好,刚刚自己下载测试一下,OK的

网友(2010-06-16):
可以解呀,刚刚试装了一下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AD的? 99能用,不知道AD能用不

楼主:
一点心得:
用这个工具导入图形后,比如在Toplayer层导入的,然后修改这个元件是属性把它改到Bottomlayer层,如果BottomLayer层有大面积的覆铜,覆铜重新生成时会出现局部缺损,必须把这个图形移开才好,这点是很烦的。经过研究发现,只要把图形的“Designateor”和“Comment”两个选项页中的Layer都修改为BottomLayer即可。其实覆铜之所以会出现缺损,就是因为转换图形后,图形元件的这两个看不到的属性占据了位置造成的。

   同样的道理,把图形放在TopLayer层也一样这样处理,即把这两个属性的层修改为TopLayer即可

网友(2010-09-07):
这个是个好东西,楼主是个好人

网友(2010-11-10):
为什么放了图片后 整个文件就成这样了?
空白部分很多

网友(2011-09-01):
为了在PCB上绘制图形,或者汉字,试用了好几种小软件,最后感觉这个效果还行

网友:
好东西,比BMP TO PCB方便,但放汉字怎么做?先做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东西,比bmp to pcb方便,但放汉字怎么做?先做图?

是啊,以图片的方式插入汉字,当然,图片不要太大

网友(2012-03-03):
不错,好像下载过类似的软件,效果还可以
mark备用

网友(2012-11-07):
有弟兄在win7下装这个成功过么?

protel99 sp6

网友(2013-11-23):
怎么转换不了呢。。。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论坛上看到这个插件

网友:
汉字可以在WORD中先打出来,弄到合适的显示大小,然后抓屏,然后在用这个插件粘贴,非常好用,方便的说。

网友(2017-08-11):
BMP转PCB的小软件

网友(2019-07-19):
这个软件在Protel99 下好用,谁有在AD环境下 BMP转PCB的小工具推荐一下。

网友(2021-01-21):
试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