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在线编程

楼主(2010-04-02):
请问大家初始ATMEGA16芯片是否可以利用RXD,TXD和INT0通过上位机软件进入Bootload模式进行在线编程?

网友:
可以,自己写bootloa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共享一些参考资料?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大家初始ATMEGA16芯片是否可以利用RXD,TXD和INT0通过上位机软件进入Bootload模式进行在线编程?

"初始"的ATMEGA16芯片不可以。需要先把写编的bootloader写到M16中,然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