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油门还是少用为好,用了总是打不开网页了

楼主(2010-04-02):
N久都不能打开网页,最后也是退出治油门,之后才能开网页,开了治油门后,只能打开治油门主子的网站。
以后不敢用了。哈哈

楼主:
还是前几天在这里下载的治油门,现在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
工具/Internet选项/代理服务器 ,手工关掉就行了,它退出时没有正确关掉代理。

网友:
睡不着觉怪床歪

网友:
翻_墙的时候再开

网友:
不会用不要说人家不好用,我可以教你一个简单又省事的办法,用firefox浏览器,装 AutoProxy 插件,代理服务器选用治油门,订阅组选择g*f*w*list,再额外添加一个规则google.com ,这样访问墙外的网站会自动通过治油门代理访问,而墙内网站直接访问,墙内墙外畅通无阻,互不影响,好一派和谐景象

楼主:
长见识了,以前确实不会用,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具/Internet选项/代理服务器 ,手工关掉就行了,它退出时没有正确关掉代理。

工具/Internet选项/代理服务器      为什么找不到这项设置,能讲清楚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Internet选项/代理服务器      为什么找不到这项设置,能讲清楚点吗,谢谢。
IE浏览器菜单,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 /局域网设置 /代理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