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很晕的仿真结果。输出超前于时钟

楼主(2010-04-02):
top模块

模块的内容
module mobile_33(inclk,cnclk);
        input inclk;
        output cnclk;
        reg cnclk;
        always @ (posedge inclk)
        begin
                cnclk <= inclk;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网友:
加延迟了吧,行为仿真看一下先

网友:
很明显啊,门延迟嘛,并且用寄存器赋值也会延迟,所以就是这样的波形了,不过怎么有点不对呢

网友:
超前了吗? (原文件名:ourdev_543113.jpg)

网友:
附议楼上的。。
整整延迟了9ns

楼主:
我瀑布汗啊!
想歪了,闹笑话了...

网友:
数字锁相环就是基于拖后接近一个时钟周期来产生“提前”的时钟的

网友:
不是超前啦,是滞后啦。

网友:
代码可以这样写?!!!
always @ (posedge inclk)
begin
cnclk <= inclk;
end
楼主看了RTL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