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1000U模块$GPRMC输出日期2090-08-17,是不是说明模块挂了?

楼主(2010-04-02):
刚上电 GPRMC指令如下
$GPRMC,054219.000,V,1335.1626,N,07527.6428,E,0.0,0.0,170890,,,N*72  这个时候数据无效
过一会后输出
$GPRMC,055424.000,A,3202.3309,N,11848.8511,E,0.0,0.0,170890,,,A*68
这个时候数据应该有效了,时分秒是对的,但是年月日不对。还请对GPS模块熟的大侠指点一下,是不是模块挂了?

网友(2010-08-11):
一般情况下,都会备最少两个模块。万一有问题时可以做个比较,多个模块出同样的问题,就检查自己的问题吧。
现在GPS模块很便宜,号称3米以内的也就一百多

网友(2010-12-31):
GPS模块也是个软硬件组成的系统,如果其他数据正常的话,有可能是里面的软固件出问题了,只能重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