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告] RADIO资料贴 [最新2011元旦版本]

楼主(2010-04-02):
STM32 Radio套件配置情况:
主芯片:STM32F103ZE (片内512k flash,64k SRAM)
板  载:100M以太网口(DM9000AE),512k SRAM,2M SPI Flash,音频wm9878
        SDIO SD卡,RTC,320x240分辨率TFT液晶屏带触摸,USB Device/USB供电

简单功能介绍:
STM32Radio是使用STM32F103ZE芯片,通过DM9000AEP把互联网上的网络音频流(支持shoutcast、http mp3流)抓取下来,先在板子上外扩的SRAM上缓存。然后在STM32F103ZE上通过mp3软件解码器解码变成PCM音频,通过DMA方式送到wm9878进行回放。

因为它也携带了SDIO的SD卡,它也可以播放SD卡上的mp3文件。(自RT-Thread 0.4.0后,能够支持超过4G大小的SD卡读写)

此外,它还带了个240x320的TFT液晶屏及触摸,能够使用触摸的方式进行操作(也配备了简单的五向键盘),以及红外方式操作。

软件上,它使用全套的RT-Thread平台,包括实时内核,网络协议栈,文件系统(在STM32Radio上支持两个文件系统,SPI flash上的文件系统以及SD卡上的文件系统),图形用户界面。

在国内,能够流畅的在线播放豆瓣电台。

----
2011.1.3 RADIO代码2011元旦更新:
1. 添加RT_DFS_ELM_REENTRANT选项.解决文件系统老是被写坏的问题.
2 各组件更新到 RT-thread 0.4.*

以后 RADIO项目相关的代码都全部转移到: http://code.google.com/p/stm32radio/ (不会再改)
现更新SVN脚本:

----
2010.11.21 针对Radio v4.0的更新

用于修复文件系统的U盘代码 (仅U盘功能_SST25VF016B_for_stm32radio)

101121修正固件
1. 改进SPI FLASH驱动,现在文件系统直接支持4K扇区操作.
2. 修正豆瓣电台不能播放的问题
3. 修正电台更新链接及不能更新的问题
4. 修正U盘联机功能在WIN7时会自动重启动的问题(去掉了自动重启动功能,以后会改为图标提示)

----
为了更好的开发RT-Thread 0.4.*,目前的全部代码都将移入0.3.1分支.
即RADIO仓目录由原来的 /trunk/bsp/stm32_radio/ 变更为 /branches/rtt_0_3_1/bsp/stm32_radio/
此目录一般不会再变更,待RADIO正式发行时,会把全部资料整理打包归档,但开发仍在SVN中进行.

项目的主板原理图,各模块规格及模块原理图,及RADIO项目的代码都在这里.

注意:google code上面默认的URL: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trunk/ 只取出了trunk目录.

现在请使用: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branches/rtt_0_3_1 取出整个0.3.1分支.

也可以使用下面aozima提供的软件包取出整个0.3.1的分支,运行里面的get-update-rtt.bat批处理文件即可取 或 更新。

楼主:
原 /trunk/bsp/stm32_radio/ 会在近期内被删除,请stm32_radio内有修改而未提交的文件请先自行备份,不然可能会在和SVN同步时被删除.

网友:
嗯 顶一下····
马上更新一下看看

网友:
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户名和密码是多少?
仅取出不需要密码...

but:我楼主位写成https,你改成http就不用密码了,https是留给提交人员用来提交的,要认证.我去找人改掉

网友:
已经更正了,另外aozima,把你那个快速取svn代码的包也更正下,并放到这边来吧。

楼主:
原来那个包使用的URL包含 /trunk 目录,所以发现取出后RADIO没有了.
下面这个包仅用来取出RADIO的,子目录为 /branches/rtt_0_3_1/

网友(2010-05-18):
谢谢,已经更新了。正准备好好学习。

网友:
STM32 Radio的单独例程,把各个模块分离便于大家更好的了解Radio、了解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

所有工程、文件都是完整的,不再需要到网络上下载其他文件,如果编译或运行有错误请指出来。所有例子都是在Keil MDK环境下编译通过,使用IAR的同学,很遗憾目前并无好的办法支持。Keil MDK的版本需要是3.5以上版本,推荐3.8,不推荐使用4.x版本。

结构说明:
所有的例子工程都放在examples目录下,并按照0、1...编号,前面的相对简单容易些。一些目录中包含了scons的building脚本,如果仅使用工程可忽略它们。rt-thread目录放置了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极其组件的代码,是当前的0.3.1分支上的svn版本。STM32F10x_Libraries目录是STM32的固件库目录。

其中两个大例子:
4_gui_examples
7_kernel_examples

这两个实际都是直接使用svn上的例子文件,并且一些例子在编程指南上有解析。部分例子文件是中文注释的,编码是UTF-8,如果需要在Keil MDK中调试,请自行转换成GB2312编码,否则乱码。

完整的例子列表:
0_led
0_led_simple
1_finsh
1_finsh_telnet
1_finsh_uart3
2_filesystem_nandflash
2_filesystem_sdcard
2_filesystem_spiflash
3_networking
4_gui_examples
4_gui_single_panel
4_gui_three_panels
4_gui_two_panels
4_gui_windows
5_media_mp3
5_media_wav
6_ext_sram
6_ext_sram_benchmark
6_ext_sram_thread_benchmark
7_kernel_examples

网友:
其他一些资料索引 [aozima整理&上传]
项目启动:
[项目]基于STM32的网络收音机

源代码管理平台<及时更新>:
[通告] RADIO SVN仓目录变更

以下是发行版的源代码及二进制程序<不定期更新>:

老版本的升级:
[STM32网络收音机]关于新版将把IIS2改到IIS3及添加PWM调节背光的功能的通告和旧版的飞线说明

[STM32网络收音机]老版本的硬件BUG(DM9000A处)及改进变法

网友:
aozima整理的2010.06.10版本的固件代码,会不定时更新:

里面一些bug会修正,新的或网友要求的定制功能,请大家谅解,做为一个开源项目有新的功能需要,请自行动手解决。计划中的新功能会逐渐考虑加入,但时间会是一个大问题。

网友:
STM32 Radio的设计文档

这份文档力图从一个软件工程的角度来阐释STM32 Radio的开发情况,写得还比较仓促,以后还会和固件代码一起完善。RT-Thread编程指南也已经修订了一些了(如果修订完了就会给大家纸质资料的,没完成啊。。。),编程指南的角度是从使用RT-Thread RTOS的角度,而这份文档则是从设计这个STM32 Radio的角度,两者的切入点是不相同的。

编程指南的修订情况还是先不透露吧,端午在家没事就修订,并把里面的精华部分抽取出来形成一份专辑先行发表出来。

楼主:
上传现版(100610发行版)的原理图.
主要电路和老版兼容,主要增加了各CS及RST的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m32 radio的设计文档
这份文档力图从一个软件工程的角度来阐释stm32 radio的开发情况,写得还比较仓促,以后还会和固件代码一起完善。rt-thread编程指南也已经修订了一些了(如果修订完了就会给大家纸质资料的,没完成啊。。。),编程指南的角度是从使用rt-thread rtos的角度,而这份文档则是从设计这个stm32 radio的角度,两者的切入点是不相同的。
编程指南的修订情况还是先不透露吧,端午在家没事就修订,并把里面的精华部分抽取出来形成一份专辑先行发表出来。

看了一下,很不错

网友(2010-06-18):
为什么的没有WM8978板子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的没有wm8978板子的电路图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branches/rtt_0_3_1/bsp/stm32_radio/sch/module/sch/sch_codec_wm8978.pdf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了

网友:
我想问下各位  到底哪个版本的才是和前一批发出来板子是配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下各位  到底哪个版本的才是和前一批发出来板子是配套
12楼就是.在SVN中的路径为:
branches/rtt_0_3_1/bsp/stm32_radio/sch/sch_rev3.00.pdf

与以前的对比:
IIS2 --> IIS3
添加PWM背光
添加各CS及RST的上拉

同时,源程序兼容老版本.
当然,老版本也可以飞线兼容新版本.

网友:
请教各位 ULINK2 如何连接网络收音机的开发板

楼主:
ULINK2 软件复位功能不太好.有时会死.
建议使用ULINK2时,再手动飞一条复位线到STM32的复位上面.
其它配置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接成功 ULINK2是不好用下载总是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连接成功 ulink2是不好用下载总是出错!
你需要增加一条 JTAG那边的复位到STM32的复位

20PIN  JTAG: PIN15  --> 复位按钮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 谢谢你的帮助

好还有个问题,我的程序是从svn获得的,下载到开发板,MP3播放不了全显示未知名音乐(注:之前的程序是好的)

楼主:
你需要更新资源文件了.
gzhuli添加了LFN支持(GBK2UNI转接表在资源文件里面)
同时,那两个演示的音乐该删除了,不然空间不够了.
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source/detail?r=771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 忘记说明 程序是最新从SVN获取的 那两个演示的MP3可以播放 SD卡里面的播放不了

楼主:
1. 所有的,收到后的问题,请在此反应: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0904
   你的这个问题,应先进行回溯,看从哪个版本开始出的问题.
   然后贴出一些出错提示类的.   这样大家才好一起改进.
2. 本贴作为资料贴,这类问题太多影响阅读.
   所以,现在起,你把出错的提示一起放到那边去吧.
   迟些和昨天那个电源不够的问题一起移入那边一起.

你这个原因应该还是你没有复制那两个转接表,然后演示用的音乐是短文件名.所以可以正常.
而SD卡中是长文件中.

请贴出如下命令的执行结果及启动时关于文件系统初始化的打印信息:
finsh>>ls("/")
finsh>>ls("/resource")
finsh>>ls("/SD")

网友:
SystemInit......

mem testing....
mem test pass!!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1 build Jun 28 2010
2006 - 200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part[0], begin: 66048, size: 952.447MB

SPI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SD File System initialized!
Unable to open GBK to Unicode look up table.

Unable to open Unicode to GBK look up table.

LCD Device ID : 9325  data bus test pass! LCD GRAM test....  TEST PASS!

decode remote codes
/resource/remote.txt open succeed.

decode succeed,The remote enable

dm9000 id: 0x90000a46
finsh>>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event size: 28
event size: 20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升级后没有gbk2uni.tbl,uni2gbk.tbl复制这二个文件所导致的。 问题解决

啊莫真好 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0-09-06):
"这两个实际都是直接使用svn上的例子文件,并且一些例子在编程指南上有解析。部分例子文件是中文注释的,编码是UTF-8,如果需要在Keil MDK中调试,请自行转换成GB2312编码,否则乱码。"

请教如何在MDK中把UTF-8转换为GB2312?谢谢

网友(2010-10-18):
网络收音机资源又更新了,新地址
http://rt-thread.googlecode.com/svn/branches/rtt_0_3_2/bsp/stm32_radio/

修改了aozima的SVN批处理文件为新地址

网友:
请问 radio 的程序是不是还有挺多不稳定的?
有时候玩玩就死机没反应了。触摸屏也不是很灵敏,或者有时候太灵敏了,不像遥控器控制的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 radio 的程序是不是还有挺多不稳定的?
有时候玩玩就死机没反应了。触摸屏也不是很灵敏,或者有时候太灵敏了,不像遥控器控制的稳定。
是的.要改进的地方太多.大家发现问题时还请进行跟踪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 radio 的程序是不是还有挺多不稳定的?
有时候玩玩就死机没反应了。触摸屏也不是很灵敏,或者有时候太灵敏了,不像遥控器控制的稳定。

触摸屏可能硬件的因素也有些,触摸屏用的是SPI1,然后这个SPI1是共享的,很多外设混用。不过现在已经好些了,在软件上做了SPI1使用的互斥,但是不知道这种互斥是否会反映到使用时间上面来。

另外,不稳定的,例如死机什么的,请回报上来问题,有问题就要修呢。

网友:
发现死机或其它bug,自己没能力debug的,最好接上串口把输出的内容贴上来,并且详细说明如何操作会触发这个bug,以便开发者测试和修复。

如果有google帐号的,建议直接上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issues/点New issue报告,不清楚怎么填的可参考其中的《BUG报告范例》和《Issue使用说明》。
补充:报告时记得在Owner或Cc栏写上bernard.xiong,以便 ffxz 第一时间看到。 :)

SPI1上挂着SPI Flash,CODEC,触摸屏三个外设,CODEC基本不会占用SPI1,不过由于GUI图片、字库、内码转换表等资源文件都在SPI Flash上面,读操作比较频繁,有可能会影响触摸屏的响应。

网友:
bug:在播放网络电台的时候再进入更新电台列表就会跑飞。

网友:
请问 运行stm32radio  例程1_finsh_telnet

发生了hard fault,

\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0.3.1 build Nov  7 2010,20:34:50
2006 - 2010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finsh>>psr: 0x61006000
pc: 0x0800ee58
lr: 0x0800ee71
r12: 0x0801944a
r03: 0x20002530
r02: 0x20002534
r01: 0x080178fd
r00: 0x00000000
hard fault on thread: init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cpip    0x0a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400 0x00000040 0x00000014 000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100 0x00000040 0x00000020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800 0x00000088 0x00000009 000
init     0x15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400 0x0000010c 0x00000014 000

跟踪是netif_set_netmask(struct netif *netif, struct ip_addr *netmask) 函数中出错了。

楼主(2010-11-18):
光盘中有.然后原理图还有引起需要修整一下的.修整好了才会上传SVN.

楼主:
用于修复文件系统的U盘代码 (仅U盘功能_SST25VF016B_for_stm32radio)

101121修正固件
1. 改进SPI FLASH驱动,现在文件系统直接支持4K扇区操作.
2. 修正豆瓣电台不能播放的问题
3. 修正电台更新链接及不能更新的问题
4. 修正U盘联机功能在WIN7时会自动重启动的问题(去掉了自动重启动功能,以后会改为图标提示)

网友:
能不能帮忙把STM32radio 0.4.0内核的firmware发上来下。我下的MDK有32k的代码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帮忙把stm32radio 0.4.0内核的firmware发上来下。我下的mdk有32k的代码限制。

STM32 Radio的代码尚未融合到0.4.0。

网友:
回复 网友H:

估计是豆瓣的协议又变了吧。

网友:
没啊,可以听豆瓣的,自行从svn中取出代码,然后烧写进去吧。作为一个开源项目,DIY就是其中的最大乐趣,自己可以多动动手。

楼主:
更新后需要连接USB重新下载资源文件.
U盘要弹出后才会显示自动移除的吧.但目前已经去掉了自动复位了.
<刚试过了.自动移除去掉了.没插USB线也显示这个.插上即可>

楼上的SPI FLASH芯片是AT45DB161还是SST25VF016B? SST的可以使用49楼的单U盘工程更新一下资源文件.

网友(2010-12-30):
请教一下,svn里面stm32radio_examples 下的工程是否都是完整的?从svn下载了stm32radio_examples,编译了几个gui部分,奇怪,怎么编译都通不过?是否还要设置工程的一些选项?
首先是1:提示找不到文件\stm32radio_examples\STM32F10x_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ystem_stm32f10x.c
从其它目录下找到复制了过去
然后2:提示错误:touch.c(342): error:  #20: identifier "FALSE" is undefined,
定义后重新编译
3:编译提示错误:.\obj\rtthread-stm3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tgui_scrollbar_get_thumb_rect (referred from rtgui_theme.o).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教一下,svn里面stm32radio_examples 下的工程是否都是完整的?从svn下载了stm32radio_examples,编译了几个gui部分,奇怪,怎么编译都通不过?是否还要设置工程的一些选项?
首先是1:提示找不到文件\stm32radio_examples\stm32f10x_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ystem_stm32f10x.c
从其它目录下找到复制了过去
然后2:提示错误:touch.c(342): error:  #20: identifier "false" is undefined,
定义后重新编译
3:编译提示错误:.\obj\rtthread-stm3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rtgui_scrollbar_get_thumb_......
里面的ST的库换新了.部分例程还没更新.正在征集人处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原来是依赖st库的弊端在做怪

楼主:
RADIO代码元旦更新:
1. 添加RT_DFS_ELM_REENTRANT选项.解决文件系统老是被写坏的问题.
2 各组件更新到 RT-thread 0.4.*

以后 RADIO项目相关的代码都全部转移到: http://code.google.com/p/stm32radio/ (不会再改)
现更新SVN脚本:

网友:
aozima,
你有联系方式不?有没sch、pcb源文件,准备打板试试。谢谢!
我的邮箱是:yinglin21sn@gmail.com

网友:
看到论坛里边可以买开发板,现在还有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没sch、pcb源文件,准备打板试试。谢谢!
只提供 PDF版本的原理图,暂不提供PCB源文件.

回复 网友J:
看到论坛里边可以买开发板,现在还有不?
年前会有最后一批. 处理完再和项目成员商量如何进行下一步.

网友:
想买一套学习……怕抢不到啊~

网友:
哪有 RTP、RTSP、MMS 协议可以移植看看。好像很多广播是类似的。

网友:
能否透露下下一步Radio会增加什么功能?
如果比较吸引人我就等等了呵呵
要么就抢年前那批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弄个带无线网络的收音机,带着线有时还是不方便。随口说说,呵呵。搞这个我是没有能力了,提个想法当支持一下楼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能否透露下下一步radio会增加什么功能?
如果比较吸引人我就等等了呵呵
要么就抢年前那批了

不那么容易的,就例如现在的STM32Radio v4.0,原本是计划了HMI的功能的,但是现在firmware依然还在进行中。如果真要等,可能要等半年到一年了。

网友:
太强大了,只是没有钱订购啊~~~~~

网友:
感觉这个可以做为ARM学习的入门,这样就能系统学到好多东西,一个人摸索就要找这样的好项目

网友:
【74楼】 lwg998
积分:212
派别:
来自:青岛
有没有办法弄个带无线网络的收音机,带着线有时还是不方便。随口说说,呵呵。搞这个我是没有能力了,提个想法当支持一下楼主了。
-----------------------------------------

不错,支持一下。

我已经拿到机器了,整体不错。偶尔会死机,还没来得及研究。
先报个到先

网友:
昨晚简单浏览了一下代码,发现,光盘上的 stm32radio.zip 目录树和 SVN 上的 update_2011.01.03\svn_get_RT-thread_stm32radio\stm32radio\stm32radio 目录树 结构差异很大。

通过这个光盘里边的 svn_rt-thread.zip 文件,checkout 下来的,和 update_2011.01.03\svn_get_RT-thread_stm32radio\stm32radio\stm32radio 目录树 差异很很大。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说明如何对应?

如果研究这个板子的话,以哪个学习会比较方便?代码更新会更及时呢?
-------
感叹:好多代码,确实包含了系统的各个方面,是比较灵巧的、典型的学习案例。

楼主:
光盘几个月前的了.
一个大家一起玩的项目,主要优点在于大家都在不断为其更新.
会在BBS上面定期打包, SVN中是即时更新的.

网友:
了解,谢谢!
随着学习的进度,有很多需要请教的。

对比了一下两个 checkout 的批处理文件,发现一个是 checkout radio 的,一个是 checkout rt-thread 的。 虽然 tr-thread 里边有一个 radio 的目录,但是不再维护了(2010.12.4)。两个的地址不一致。最新的是 svn_url="https://stm32radio.googlecode.com/svn/trunk/"。如果需要编译,只需要编译 svn_url="https://stm32radio.googlecode.com/svn/trunk/" 的代码即最新代码。这里可以学习到最新的资讯。

aozima ,理解对不?偷偷问一下,如果加 wifi,内存是不是处理不过来?

另外,看到光盘文档里边说明有 mms_session_pen (即 mms 协议),但是在 SourceCode 里边没有找到,有没有更改函数名了?

这个是在学习一个另外一个 ipradio 中的协议,发来大家学习。

网友:
看到后面了,mms 还未实现,难怪找不到。O(∩_∩)O~

网友(2011-02-21):
高质量的帖子,做个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B:

ffxz兄,这个例子包里有连接错误,demo_listview_icon_view在workbench.c中未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刚看错了,是有个文件未加入到工程中demo_listview_icon.c

网友:
请问ffxz,单独的列子为什么在MDK4.x以上不能debug啊?只能先load以后再能debug,PC指针然后才跳转到main()函数入口。

楼主:
没有选中 utilities --> update target before debugging
这样当文件下载要很久时,而前后两次调试程序又没有变过的话可以根据需要手动下载.

不然编译一次几分钟.再下载一次几分钟,而问题的复现又要很久,就得哭了.

网友:
嗯,我把之前能运行的程序和单独工程配置逐一比较后才发现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也谢谢aozima,只要把红色圈内的钩选了即可。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写入2011.1.3 RADIO代码2011元旦更新代码显示为乱码
原光盘附带的没有问题

楼主:
重新格式化FLASH并复制资源文件

网友(2011-03-24):
请问radio系统在rtt0.4下能用了吗?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请问, RADIO能不能播放24Bit 192KHz的wav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L:
请问, radio能不能播放24bit 192khz的wav文件?

不行,WM8978只支持到48k采样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L:
请问, radio能不能播放24bit 192khz的wav文件?
不行,wm8978只支持到48k采样率。

如果我把codec小板去掉, 外加一个WM8740, 更改一下I2S配置, 不知道能不能播放?

网友:
回复 网友L:

应该可以,不过STM32没有双缓冲,现在的I2S DMA ISR东西比较多,24/192估计处理不过来,可能还要简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L:
应该可以,不过stm32没有双缓冲,现在的i2s dma isr东西比较多,24/192估计处理不过来,可能还要简化。

算了一下, 如果是24/192, 速率要达到24*2*192/8 = 1152KB/s. 应该能处理得过来吧.

现在单纯讨论STM32这颗芯片而言, STM32F1或STM32F2, 能不能支持24/192的音频流呢? 看了相关编程手册和数据手册, 只提到I2S支持到96KHz, 没说能支持192KHz.

网友(2011-05-21):
这上面的资料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  有的打开解压文件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1-06-28):
悄悄的标记一下!

网友(2011-09-29):
回复 网友M:
终于找到了,前面几个地址都不对!

网友:
找到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radio的板子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终于找到了,要狠狠学习了。

网友(2011-12-04):
mark!找到这。不容易呀。

网友:
STM32的网络收音机
还有卖吗?想买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2-03-28):
学习用,标记下

网友:
不错东西比较全,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N:
好像只看到主板电路图纸啊,模块的图纸呢?想先看看图纸,研究一下~~哪位大侠有,发我一下~QQ1693483265@qq.com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好像只看到主板电路图纸啊,模块的图纸呢?想先看看图纸,研究一下~~哪位大侠有,发我一下~{: ...

所有图纸,含模块图纸,都在svn

网友:
引用 网友O:
所有图纸,含模块图纸,都在svn

ok,3Q~~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哈~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过~

网友(2012-07-18):
顺着河,摸索了半天,终于检出代码了。
不容易。

网友(2012-09-02):
水平有限,现在还没搞清楚程序~~~~对系统很不了解。继续努力了

网友P(2012-11-02):
有硬件出售么?

网友:
赶紧更新一下

网友(2013-02-20):
开发文档写的很好,很有启发性。

网友Q(2013-04-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 radio 的程序是不是还有挺多不稳定的?
有时候玩玩就死机没反应了。触摸屏也不 ...

radio还在更新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Q:
radio还在更新么?

民间还在更新。参见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2398

楼主:
引用 网友R:
民间还在更新。参见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2398

对头,另外,公共部分,原来的库也可以提交代码的,比如把SD卡的驱动升级为使用RT-Thread的MMCSD

网友R:
引用 楼主:
对头,另外,公共部分,原来的库也可以提交代码的,比如把SD卡的驱动升级为使用RT-Thread的MMCSD  ...

新的那个sd驱动架构 地址非4字节对齐读取出错问题 有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R:
新的那个sd驱动架构 地址非4字节对齐读取出错问题 有解决了没?

只能添加本地buffer来中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添加本地buffer来中转。

了解,那就是和原来做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硬件出售么?

参见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17&t=2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