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单片机的通讯转换2

楼主(2010-04-02):
我现在有一个难题 就是客户要求 再不知道源代码的情况下设计一块转换板 使两个板子能够通讯起来
   说明 :两个板子的 单片机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c51的一个是pic的  两个板子实现的功能大致一样  是一个传送装置的控制器
   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或者说一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做出这样的转换板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本来一块板子控制着一台机器,现行要换另一块板子控制机器
只是连接到另一块板子,不能改代码?  是串口连接吗?

楼主:
是这样的  这两个设备的 功能是一样的  就是生产厂商不一样   然后呢客户想把它们连接起来使用  因为这个设备是可以连接延长的  这个可以无限组合

网友:
那实际你做的是第三块板子了。。。

楼主:
是的  但是这样一个板子能不能做出来呢  我现在很质疑 啊  还有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做啊  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监视通讯线,分析原有两块板的通讯协议,然后分别模拟出来,工作量看对方协议的复杂性而定。
问题是干嘛要两种混着用?

楼主:
谢谢  是这样的 这个是别人的老设备  也就是收购对方时留下的设备 现在产能大了 新设备很贵  所以想使用了

网友:
你的设备是 串口连接?  无线连接? CAN 连接?  RS232? RS485? 有几条连接线? 最基本的连接方式总要说清楚吧

【5楼】 snoopyzz  说的对,首先要分析通讯协议, 不是太复杂,估计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