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时按三个键,识别出来,有做过的么?

楼主(2010-04-02):
被要求做这样一个功能,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哪?

网友:
我想知道LZ如何做到“同时”,单片机可以区分到us级~~~
if((key1==0)&&(key2==0)&&(key3==9)){}

楼主:
同时是指,用户一下按到三个键,并且三个键都各自有功能,然后要求一一实现每个键的功能

网友:
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8个都行
  key=PINB;
if(key!=0xff)
{ delay5ms();       //去抖动
    key=PINB;
  if(key!=0xff)
  {
    if((key & (1<<0))==0) { }  //按键1
    if((key & (1<<1))==0) { }  //按键2
    if((key & (1<<2))==0) { }  //按键3
    if((key & (1<<3))==0) { }  //按键4
    if((key & (1<<4))==0) { }  //按键5
    if((key & (1<<5))==0) { }  //按键6
    if((key & (1<<6))==0) { }  //按键7
    if((key & (1<<7))==0) { }  //按键8
  }
}

网友:
楼上的,丢人啊。

这样一点也不可靠的东西还发出来。

网友:
你来个可靠的

网友:
不考虑浪费IO的话,6楼的算是比较可以的了。

帮6楼的稍改一下

8个都行
  key=PINB;
if(key!=0xff)
{ delay5ms();       //去抖动
    key2=PINB;      //改这里
  if(key==key2)     //改这里
  {
    if((key & (1<<0))==0) { }  //按键1
    if((key & (1<<1))==0) { }  //按键2
    if((key & (1<<2))==0) { }  //按键3
    if((key & (1<<3))==0) { }  //按键4
    if((key & (1<<4))==0) { }  //按键5
    if((key & (1<<5))==0) { }  //按键6
    if((key & (1<<6))==0) { }  //按键7
    if((key & (1<<7))==0) { }  //按键8
  }
}

网友:
if(key1==0)
{
aa=1000;
}
if(key2==0)
{
aa=1000;
}
if(key3==0)
{
aa=1000;
}
if(key4==0)
{
aa=1000;
}
if(key5==0)
{
aa=1000;
}
if(key6==0)
{
aa=1000;
}
if(key7==0)
{
aa=1000;
}
if(key8==0)
{
aa=1000;
}

w...(bb<aa)
{
bb++;

if(key1==0)
{
aa=1000;
k1=1;
}
if(key2==0)
{
aa=1000;
k2=1
}
if(key3==0)
{
aa=1000;
k3=1
}
if(key4==0)
{
aa=1000;
k4=1;
}
if(key5==0)
{
aa=1000;
k5=1
}
if(key6==0)
{
aa=1000;
k6=1
}
if(key7==0)
{
aa=1000;
k7=1;
}
if(key8==0)
{
aa=1000;
k8=1;
}

}

if(k1==1)
{
;
k1=0;
}
.
.
.
.
.
.

解决 在用户 联续按下几个按键后  作出响应   不过还不能 按用户接下的 顺序来 运行

网友:
利用一个 for(cc=8;cc>2;cc--)
   配合 数组

看能实现不 呵呵

楼主:
不是一根扫描线上的,任意三个键,可以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