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 奇怪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4-02):
在AS模式下,配置不成功,但是如果将USB Blaster插到jtag接口上,就能配置成功,甚至USB Blaster没有接到电脑上都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USB blaster内部有下拉接地什么的吗?

电路图参照cyloneIII handbook推荐的电路。

网友:
中间是否有大焊盘,如果有的话,手工焊一般不会去焊接的,应当把板子从背面钻一个孔,使那个焊盘与地相连